求广达TW7图纸分析

楼主(2016-06-05):
  接到机器电流1.0左右,拆机后裸板0.88,其他电压都出来了,量显卡供电没有,PQ9转换1.8V未出来,测的控制脚0v,追控制脚1.8 OND由1.8ON开启PQ12,PQ10,PQ11得来,量1.8ON没有追到PU8 4脚POK无电压,怎么产生这个1.8ON看不懂了,求高手分析故障出在哪里???

QUANTA TW7.pdf

网友:
你得截图上来 要不还得花5分下载你的图纸了 没分啊

网友A:
你这个PU8是显卡供电控制芯片吧,时序没搞对呢,是要先出显卡供电,显卡供电正常后,POK变高,产生1.8的开启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PU8是显卡供电控制芯片吧,时序没搞对呢,是要先出显卡供电,显卡供电正常后,POK变高,产生1.8的开 ...

显卡电压就是不出来啊,条件好像都满足了,19脚,22脚,14脚,23脚,大神还有什么条件吗

网友B:
PU8工作正常后延时出pok,HWPG为高,POK由5VSUS上拉出1.8V_O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U8工作正常后延时出pok,HWPG为高,POK由5VSUS上拉出1.8V_ON

显卡电压起不来,有哪些因素,楼上我已经说了的几个条件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电压起不来,有哪些因素,楼上我已经说了的几个条件都有了

1.8v_on是PU8的PG

重点插线芯片的工作条件 反馈等 也可以借助示波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