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暗屏维修

楼主(2016-06-05):
(图片)

网友:
楼主测了哪些条件都传上来,不然别人也不好帮你啊。

网友:
你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发啊说说你维修的过程啊和经验啊

网友:
啥也没看到啊

网友:
楼主说的什么,不明白,还没写完吧

网友:
昨天店里来了一客户,说电脑用着用着屏幕闪两下就黑屏了,我接过笔记本看看是联想G480,用可调电源通电开机可以听到开机声,用手电照一下可以看见桌面图标,现在确定问题所在后跟客户说是屏问题,没有背光,修好要4XX元后客户同意维修,跟客户说叫他下午来拿,把客户打发走后,动手把屏幕拆下来,拿个好的屏幕换上排除去屏线问题后想应该是升压板或灯条问题了,接上屏线和电源测量升压板,无电压,再量保险,发现烧坏,顺着电路一直下去发现D501二极管和C503短路,,在坏的屏上找到相同的零件更换上去后通电,开机还是背光不亮,难道还有其他问题,再测量U501(9956B),发现开路了,于是在店里翻找,终于在以前更换宏基笔记本坏屏上找到一个更换上去,通电开机,奇迹出现了,背光亮了, ,经反复测试,正常,就等着客户过来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