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层短路 维修

楼主(2016-06-05):
机器型号;华硕F80C
机器板号;F80CR 2.0
机器故障;待机0.12A电流 不触发
维修思路;待机供电 以及 线性电压 或南桥
由于拍摄的照片过多就不上传图纸分析图以及点位截图
机器拆开后 测量具体故障 得知不过隔离保护  场管G极控制极电压19V
测量充电芯片 =   =型号已经忘记 事后贴 昨天的机器嘛
测量第一脚 没有19V供电  第三脚ACIN 电压0.8V 不正常
测量ACIN分压上电阻两端 无19V 并且对地短路 但是测量通往其分压电阻的源头电压
有19V 中间实为断线 打开点位图后 查看 的确是断线 由于对地短路就没有直接飞线使用
而是采取割断短路点与其分开 脱离原本的线路 后飞线 分压后的ACIN 2.2V 正常了 并且1脚也同样接上19V供电
此时待机依旧 并且隔离保护还是没有过 直接更换芯片后 隔离保护正常 但是待机还是高
看来隔离ACIN分压来源电压后不治本 于是割断DCIN输入端与ACIN相连的过孔后待机正常
于是通电开机  但是触发就秒掉 并且瞬间电流达到3A  短路保护 不可再次触发
问了下群里大神们 说转换电压看看是否有问题 这个之前我也查过了  不过再次排查的时候发现具有好几个转换管 其中就有我
漏掉的没有检测的 测量后发现5V的转换电压 输出端对地短路
直接烧鸡 发现一块明显是接地的地域严重发烫 电流烧2A 发烫的厉害  这儿是大片的接地 也就是说故障为板层短路
  有图 有点位 站着撸!
一片区域直接抹上焊膏 5A 开始烧 发现其中有明显区域明显帽泡泡 也就是这儿为发烫源

切开 第一层 的接地板层  故障依旧  那是当然 继续切

断开两端相连区域 缩小问题源头范围

割开第三层  后发现问题所在 明显烧了一条杠杆 清理烧灼痕迹

处理了一会 还是短路 于是继续5A烧 然后直接冒火花 看到火花在上图左侧冒的 于是深挖 OK 不短了

5A不在 短路修复  刮骨疗伤 后遗症多啊 于是开机看看电流
开机后电流一路小跑并且伴有强烈刺耳的 啸声    示波器看内存波形正常 已经亮了的样子 接上屏幕 并没显示
测量LCDVCC 无电压   还是缺条件
啸声先放放  先修亮再说
于是测量各电压 发现12V 转换后的+12VS无电压{信号名称不知道对不对 在宿舍回想写贴中}
测量阻值正常 直接飞线了  开机接屏幕 直接亮机
机器已经亮了 但是刺耳的啸声依旧在 不可能就这样交给客户的 于是问朋友啸声是如何产生的
群里大神们 说 过流 /负载等
仔细辨别故障变化发现 待机的时候有非常微弱的啸声 触发后啸声明显
我认为应该是待机供电导致的啸声 于是抓起示波器查看各待机供电
发现公共点电压波形不正常

待机的时候波形曲折 出发后波形直接炸街  见下图

于是示波器测量场馆前电压波形正常

于是更换场馆 待机正常 无任何啸声  触发也无 哈哈 啸声已经搞定
于是装机测试  然后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时开时不开 不开的时候触发0.6A 掉电
没办法 拆机测量咯
拆开测量无CPU供电  示波器测主板其他电压 发现1.05  1.2V 时有时无
于是抓测开启EN1  EN2
也是时有时无 开启时由一个复合三极管控制的 也受控于SUSP# 测量信号0-3.3 正常 但是不发出EN1 EN2 那么就不是SUSP#导致的
更换复合三极管后故障排除

装机  测试正常

这种机器 根本不值得这样维修 我也是闲的 哈哈 缺分嘛
加分  加分 加分 留言 留言 留言 切勿灌水 切勿灌水 切勿灌水

网友A:
维修哪有值得不值得的 ……   维修之中见功夫
自己用的本子 颜色很时尚

网友B:
蜘蛛精重现江湖 大家小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维修哪有值得不值得的 ……

费精力嘛   客户还是散客 并且还话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费精力嘛   客户还是散客 并且还话多

这样的板子都修好只能说明你的技术很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蜘蛛精重现江湖 大家小心了

蜘蛛精 ?这个还不算吧

网友D:
请问楼主这机一共费时多少?太费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机一共费时多少?太费神了。

中间还修了其他的机器  前前后后一天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蜘蛛精 ?这个还不算吧

对啊 强哥就是老说我蜘蛛精  我也是正常人 好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蜘蛛精重现江湖 大家小心了

是啊,上次B460的丝比这吐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上次B460的丝比这吐的多

这话说的............我是正经维修员 不是蜘蛛哦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
这都修好了,技术不错,板子都挖了,不过其实是蜘蛛精啊。。。

网友F:
"于是更换场馆 待机正常 无任何啸声  触发也无 哈哈 啸声已经搞定"楼主是否可以赐教 ,是什么原理让你换了场馆就好了,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楼主刀工了得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厉害

网友:
一分到手。。。。。。

89757A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qq1530202157 -2
我在火星修电脑 -1 我试试能不能扣你一分
LIJUN911025 -4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新人求罩 -2 两分已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于是更换场馆 待机正常 无任何啸声  触发也无 哈哈 啸声已经搞定"楼主是否可以赐教 ,是什么原理让你换了 ...

我也不明白  故障就是 场馆前面的电压波形很稳定没有杂波  后面的有杂波并且触发后 啸声增大 波形也增大 直连D S 波形正常   故此更换场馆后也正常了  有兴趣你可以研究研究 我是没弄明白原理哦

网友:
楼主,你那个系统不错啊。给我分享呗,多谢。

网友:
板层短路真难修- -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蜘蛛精。。恩,不错,适合你的外号,我上次看到你的帖子维修B460,我对你的飞线表示惊呆了。怪不得你是属于 ...

我擦 =    = 这些你们都记得 这话说的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擦 =    = 这些你们都记得 这话说的 哈

嘿嘿。。。

网友:
华硕的主板修复率很低的

网友:
这个修得可以,

网友H:
已修成精     这修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I:
不得不佩服你的耐力,这种板子都能搞定。做维修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网友J:
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版主的方法给了我们新的思路。

网友K:
转换电压后极微短路除了烧鸡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呢,我只会大短烧鸡,像这样的怎么烧呢,我怕怕滴……怎样烧不会烧坏呀,求指教哦

网友L:
我服了。割板子的时候怎么控制啊?一点点刮?感觉自己不敢割,一下子里面折一堆线。

网友M:
加分。无语了,这板子修的那么多毛病,把楼主虐心了吗??实话说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M:
加分。无语了,这板子修的那么多毛病,把楼主虐心了吗??实话说有没有?

虐  但是已经上了贼船 不能前功尽弃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于是更换场馆 待机正常 无任何啸声  触发也无 哈哈 啸声已经搞定"楼主是否可以赐教 ,是什么原理让你换了 ...

公共点的MOS管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我是打工哒   哈哈哈  不过接的

楼主,给个联系方式,有机器可以找你哦,现在工具全部吃灰中,卖猪肉。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给个联系方式,有机器可以找你哦,现在工具全部吃灰中,卖猪肉。

896657136  个人QQ

网友:
写着么多真不忍心往下看

网友:
我去,很强悍的理论和时间基础才可以,佩服

网友O:
问一下,如果切线,把别的线切断了,怎么修

网友P:
搞华硕的笔记本要有点位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O:
问一下,如果切线,把别的线切断了,怎么修

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然后按部就班的维修 因为你也不知道切开的是什么线 干啥用的

网友:
还好是没有太多的信号线

网友Q:
板层问题 有时找到问题容易解决板层短路难

网友R:
晕,这技术,绝非一年两年的功夫。只能说两字:NB

网友:
引用 网友R:
晕,这技术,绝非一年两年的功夫。只能说两字:NB

刚好两年怎么搞 14年 5月份学习的

网友S:
楼主总在牛A和牛C间徘徊。只是看着满天飞线,实在担忧。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总在牛A和牛C间徘徊。只是看着满天飞线,实在担忧。

但是没办法必须要飞的 再说飞线反而比较稳定 只要对准了故障

网友T:
楼主挖的深啊 板层烧的真多啊  这也能搞好  技术深啊

网友U:
楼主基本功扎实啊

网友V:
修短路要是有热敏成像仪,就像开挂一样

网友W:
这机器 修的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机器 修的稳定不

还在我手里测试 目前安好 个功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V:
修短路要是有热敏成像仪,就像开挂一样

没用过 好用不 你买了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 好用不 你买了吗

以前在苹果售后修苹果主板的时候用过,很好用的,特别是修手机主板,漏电,短路。一下子就照出来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V:
以前在苹果售后修苹果主板的时候用过,很好用的,特别是修手机主板,漏电,短路。一下子就照出来了

不过一天每个几百块的量的话还是不建议购买的,毕竟真正是短路坏掉的板子并不多,买了用到的机会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X:
很强悍的理论和时间基础才可以

是的 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维修的 耽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Y:
花多长时间 2个小时吗

两小时  你高估我啦 我最少修了8小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不过一天每个几百块的量的话还是不建议购买的,毕竟真正是短路坏掉的板子并不多,买了用到的机会比较少

你用过吗 我这儿有那个红外测温 感觉没屌用 哈哈

网友Z:
挥刀子宫了 嘿嘿 确实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基本功扎实啊

胡乱修修的 哪有什么扎实哦 你们可以的 我理论不咋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挖的深啊 板层烧的真多啊  这也能搞好  技术深啊

技术不够深哦 只是手工而已嘛

网友:
刀工啊 我一个手术刀片都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板层问题 有时找到问题容易解决板层短路难

板层短路就看短哪里 就怕密集的信号区就别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搞华硕的笔记本要有点位才好修

必须要点位  没有点位我打死不去开搞 对不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已修成精     这修起来太费劲了

看你头像好熟悉啊  看过你几个回复  这个机器修起来是好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得不佩服你的耐力,这种板子都能搞定。做维修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对啊  我是有时间 那段时间正好不忙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版主的方法给了我们新的思路。

也不算是新的思路嘛  这个大家应该都是这么干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转换电压后极微短路除了烧鸡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呢,我只会大短烧鸡,像这样的怎么烧呢,我怕怕滴……{:4_107: ...

也是烧鸡啊  对应的电压 如果没有短路或者漏电 电压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并且电流与大多都在0.5A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服了。割板子的时候怎么控制啊?一点点刮?感觉自己不敢割,一下子里面折一堆线。

可以看看是接地还是信号 如果是密集信号区或者很多过孔 那就真的恶心咯 换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Z:
挥刀子宫了 嘿嘿 确实厉害

你过来 我给你割一刀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过来 我给你割一刀嘛

不来 我这个要留给俺媳妇 哈哈哈

网友:
新人求罩 -10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AA:
这机器看样子挺新,外观貌似美女的,楼主刮骨疗伤技术杠杠的,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机器看样子挺新,外观貌似美女的,楼主刮骨疗伤技术杠杠的,分析的很不错

牛逼啊 还真是美女的机器呢 很干净

网友:
开眼界了,楼主这样的修,也是神为天人。板层短路的暂时没有修过

网友AB:
这种板成短路的版主都修的好,真是厉害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看你头像好熟悉啊  看过你几个回复  这个机器修起来是好费劲

漂亮妹子嘛  能不熟悉吗

网友AC:
板层短路没进水的情况下能烧的这么深,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AD:
板层短路基本放弃,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板层短路基本放弃,楼主厉害

给我加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板层短路没进水的情况下能烧的这么深,还是比较少见

是比较少见 但是已经遇到了 加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漂亮妹子嘛  能不熟悉吗

漂亮妹子是你么  还是偷来的图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B:
这种板成短路的版主都修的好,真是厉害

来来来  跟我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板层短路基本放弃,楼主厉害

加分是肯定的

网友:
这个厉害。板层短,让我直接放弃了。

网友AE:
这样也太麻烦了吧  我都是直接刮点到没短不就ok

网友:
跟我一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挖地三尺也要找出短路所在,上个月次修了一台联想B460E板层烧了,挖洞修好以后不出两天又烧了返修,一怒之下直接剪了块保护隔离小板接上去了,飞了十几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来来  跟我混好了

算了先去实地好好练几个月再说

网友:
还好烧的是边缘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样也太麻烦了吧  我都是直接刮点到没短不就ok

大哥 几层厚度 你不切 刮到猴年马月呢

网友:
半层短路真难修

网友:
刚刚入门 示波器还看不懂

网友:
这都修好了,技术不错,板子都挖了,超厉害。

网友:
我的个去,这样的主板的也能修好

网友AF:
楼主好耐心,要是我早换板子了

网友AG:
又是一个刮骨疗伤,这主板蛮贵的,果断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又是一个刮骨疗伤,这主板蛮贵的,果断加分

SIS的桥啊  主板贵吗 我没看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楼主好耐心,要是我早换板子了

换板子最好了  稳定 这样修就怕不稳定 暂时没出问题

网友:
客户肯出价  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5V后继电压很少有烧到板层短路的,这板子看来烧得不轻啊,我上次修块B450主板板层短路到屏接口那里去了 ,不能再割了,没办法只好放弃,楼主最后一张图拍照的姿势很猥琐啊

网友:
这板子新的也便宜

网友:
刮骨疗伤啊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算是新的思路嘛  这个大家应该都是这么干的呢

有时,我们也采取用电钻打孔的方法,钻断短路的铜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