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Y550触发小电流

楼主(2016-06-05):
板       号:LA-4602P 1.0
故障现象:触发小电流跳变
维修过程:
      判断故障待机0.033 感觉偏高,拆机测有3v 5v待机 ,待机芯片不发烫。按开关电流小波动跳到0.039左右,打各大电感基本都正常。既然是LA的板,先查查是否小电流导通吧。测B+有19v,这里走了偏路 测量保护隔离P管的时候发现G级有12v多的电压以为没有完全导通。查充电芯片BQ24751的条件。下了个PDF由于没有仔细看说明 所以一个脚一个脚的测发现都正常,迷茫了一会,再详细的看了数据表,这个控制电压是19-6.5v的控制电压, 所以这个是正常的!!!
     下一段。。既然能触发为何会小电流,发现按开关以后+1.5V会出来。其他都没有就是s3状态的电压有。奇怪,重点放在了 开关板跟EC上面了,EC KB926 供电 时钟 复位 lid# 过温等都正常。。开机键到EC的 ON/OFF正常跳变 但是输出PBTN_out# 为0v,按开关后也为0v ,翘起该脚测脚电压两个也为0v,但是rsmrst# 有2.8v左右。所以就奇怪了 ,这个小电流是怎么上去的。。。但是后来仔细想想应该是按开关后EC输出的SYSON有高电平导通了S3 _1.5v电压 ,桥其实并未发出SLP_s3 s4信号,PBTN_out#既然悬空有问题 换!换后待机电流下降了到0.015,PBTN_out# 为0v 按开关后3.3v 再次按开关有跳变,但是电流还是上不去还是0.03x, 还有门道在里面呀,看来要查南桥的信号了。想既然rsmrst#有了 就是表示南桥待机有了呀 ,想呀想呀突然想到RTC电路还没有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RTC电池一个脚已经严重腐蚀了 并且焊盘已经脱离了 腐蚀很严重  由于上面贴了张黄色的贴纸 当时没有看清楚。看来故障有可能在此处了。查电路图如下

测试PU101 3脚输出有3.3v ,看来是断线了。拆了个锂电池焊上去  它刷刷刷的亮了。。。 等锂电池用完 拿过来再收点。。

网友:
那么还是换了EC吧?

网友:
学习了,细心观察板子有没有腐蚀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细心是很重要的,但是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