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保护隔离电路

楼主(2016-06-05):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G400,板号是LA9631P RVE1.0,不开机,所有指示灯不亮。拆机后没看到主板上有明显烧坏的地方,经测量PQ301都是19.5VPQ302S0VG19.5V,估计是G极的电压不对,后来又测了S极的对地阻值,0欧,后来看看了图纸,决定将PR301取掉,在测量两端后,前端和PQ302S极相连的阻值正常了,后端的还是接地了,现在蒙了呀,问题就确定是B+公共点接地了。
现在开始排除问题吧,先用感温法吧,在电阻一端接线加电,可是电压加到1V就打表了,(修手机用的表15V1A的),根本没有一点温度呀,这个招是行不通了呀!心凉了呀,就又坐到电脑上来看图纸,查看B+都通哪儿了,看了几个来回发现了一点,这个机子用了好几个8208的电源控制芯片,我想是不是某一个芯片坏了,后来看图纸每个8208芯片的8#连接一个电感通到B+,那么把前面的电感取下来在测还接地吧,取下了好几个故障依旧,当取到PL401时测量了一下B+不接地了故障锁定在PU402芯片上,当时又测了芯片附近的电容电阻两端都接地,也没办法,就直接上风枪取下两个大点的电容,当在测量时发现不接地了好了,心中暗喜了好一阵子,找了个大小差不多的装上,主板冷了就上电又看,傻眼了B+只有0.98V电压,还是继续找PQ302G极电压,也看了几个贴说PQ307AB两个三极管上找问题,在这个板子上没有这两三极管,倒是看到有个PQ307但是一个六条腿的,估什是合在一起了但是又测不到和相关电路相通的脚位,看了看在图,发现PQ202AB和这个一样,拿起风枪将这两个调换掉,在测试故障还是依旧,也不知道搞哪儿了晕了。就又拿起风枪取下PU301,又重新装上去,上电测试B+19V了心想这回该好了吧!装上其它东西试了下亮屏了,file:///C:\Users\201512~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E285.tmp.jpg此机维修结束。

网友:
看到最后也没看懂到低是那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