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米电视2的 电源维修小米液晶电视L40M2-AA电源板FSLF850401X

楼主(2016-06-05):
小米液晶电视L40M2-AA电源板FSLF850401X
这种电视修的好少 因客户是到修电视那修了几次 没人修好   所以还是想修修看先上个图看
拆开机后发现 好多元件都没有了  坑啊。没有图  只能到  x宝上找了一下 发现有一家 在卖  和卖家谈好些话才把原件 等东西 告诉我
先发货来  过了几天 货到了 装上  没有的元件  测了一下电压  都无
没有图纸啊。只能一个一个测 发现 一个MOS管坏的  那种和主板很像的那种 不过是11n60那种 换了后还是没有出供 电   通电 后电源好像没有开一样
没办法 用放大镜 看看  不看不知道 一看 就。。。。。发现一个元件给别 人换过   一个小电阻 感觉不对。可能是修电视的故意 改的 只能电话问 淘宝那个卖家 知道后 换了  通电  测  12V无  5V 正常  别的信号 测也没用。因为还没开启信号啊。。这种电源 不是一般的电视  通电就上电 。他这个和电脑电源一样 你要按了开关后他才启动电源   直接把 开启信号 加个5V  供电全出了  屏亮了
收工  没有什么技术  就是乱搞  硬搞 就好了

网友:
小米的电源板好精密这样也能修好技术不错

网友:
运气不错,看样子是还了驱动芯片和开关管

网友:
满满的都是经验 让我这新手学习了

网友:
别人动了小手脚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