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325 电流1.1 不亮

楼主(2016-06-05):
amd芯片组  插拔内存 电流无跳变 初步判断不过内存
加焊显卡  OK

网友A:
   这个是这机器的通病吧可以这样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这机器的通病吧可以这样说吧

这个我是第一次修 这一款的 可能吧。。拆开后 导热硅脂干。。风道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是第一次修 这一款的 可能吧。。拆开后 导热硅脂干。。风道堵

呵呵可能是出风口堵了引起显卡出问题了吧

网友A:
加分支持一下多多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支持一下多多发贴

谢谢  大神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