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 无待机艰难维修

楼主(2016-06-05):
型号:N4110版号:DAV02AMB8F1 REV F
故障:无待机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机说: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就走了
  插电,电流0.01A,按开关无反应。啪啪两下拆开,首先观察主板无进水痕迹。静态测量各大电杆均无短路现象。通电,有公共电压19V,无3 5V。打开图纸看待机芯片

  得知有供电,无开启。往下追5V_EN1,

  经过跳线变成ALW_ON继续追,

  得知由EC发出待机5V的开启,测量EC条件,无供电。供电是待机3.3V,晕死,又饶回去了。。。再转回去,还是从待机芯片这里查起,查待机的开启+3.3V_EN2,到了最关键的地方了!

  得知是由待机芯片发出的LDO5上拉电压作为待机3V的开启。(结果又绕回去了。。。)上面说了待机芯片是没有发出LDO的,待机芯片有供电,有ONLDO(LDO的开启)有5V,却没有发出LDO,量LDO对地阻值,正常。换芯片!。。。。。。你以为这样就完了?错!换了芯片没有好,这下就头疼了。。。难道是哪里软击穿了?沿着线路拆了几个电容还是没好,头疼,这无道理啊,待机芯片有供电,却没发出LDO。沿着周围量有无不正常的现象,

  PQ24的G级有1.5V,明显不正常的,把这两个管子拆下来测量,PQ24:S级到D级500欧反过来量1800欧,不正常。PQ25:S级到D级100欧反过来量无穷大,不正常。把这两个管子换了,待机35V直接出来了,瞬间点亮!心里那个激动啊,这什么鬼顺序,一口老血就吐地板上。

  此机难修就难修在以下几点:
1,为什么上下MOS管会影响LDO
2,为什么待机芯片无5V开启,PQ24的G级会有电压
写帖整整写了1个多小时,求加分,这是给我们写帖者最大的鼓励与支持,才能更有动力的去分享各种维修经验,疑难杂症!
最后奉上图纸,亮机BIOS,以供大家研究。

DELL 3450 14R-N4110 QD-V02A QD-R01A INTEL_DIS_MB_A01_20110119.TextMark.pdf

DAV02AMB8F1 REV F 原机独显 BIOS OK(显卡216-0810005 8显存).rar

网友(点评):
楼主修机器基本功扎实

网友:
场馆不正常,一定会影响LDO的产生,因为场馆的驱动需要LDO电压配合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下求加分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此机的无待机不知道难倒多少人,现在又让人长经验了,希望楼主以后多多发帖,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此机的无待机不知道难倒多少人,现在又让人长经验了,希望楼主以后多多发帖,加油

谢谢泉泉哥的夸奖

网友B:
楼主修的不错,此机的无待机不知道难倒多少人,现在又让人长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的不错,此机的无待机不知道难倒多少人,现在又让人长经验了

谢谢夸奖,也没什么就是,用正确的维修思路去看问题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还有,你灌水好歹也改几个字啊。。。)

网友C:
长见识了,这样奇葩的问题第一次见哦

网友:
长经验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见识了,这样奇葩的问题第一次见哦

是啊这我一修好就一口老血吐地板上,什么鬼顺序啊

网友:
没有没有,也算是些许运气把

网友:
第二次写贴,还是有很多写的不好的地方的,修修改改了好几次。。。

网友D:
LDO瞬间发出  后极短路再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LDO瞬间发出  后极短路再保护?

很有可能。但是待机芯片无待机5V的开启,那为什么PQ24的G级会有电压呢?

网友E:
小伙子不错  潜力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伙子不错  潜力股

谢谢夸奖,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F: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就是没有楼主那么好功力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就是没有楼主那么好功力拉

有正常的维修思路就好办,的确这个问题也是很头疼,为什么上下MOS管会影响LDO
为什么待机芯片无5V开启,PQ24的G级会有电压

网友:
给自己顶一下,花两个小时写的帖子,可不能随便让它沉了

网友:
怎么没人了,就这么沉了吗?

网友:
这种遇到的少

网友G:
学习了 下次遇到这问题 也按着思路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下次遇到这问题 也按着思路去修

求加分,加分不扣自己分的,这也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与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路过看看学习了

求加分,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I:
有的板子不是开启后才有5v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路过,学习学习

求加分,加分不扣自己分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的板子不是开启后才有5v的吗

这个板子待机是有35V的,你有认真看我写的帖子吗?

网友K:
小白想问一下  正常3 5V 19V CPU供电等的正常阻值是多少呀

网友:
PWM不正常 芯片会保护,连LDO不出正常,你应该拆掉上下管看下是不是会出ldo了

网友:
看来是mos管不良引起保护了,楼主厉害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比较少见  不过RT8206坏的还真挺多的

网友L:
这个套路玩的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套路玩的深啊

是啊,这个机别看我写的简单,我可是修了很久的

网友:
这思路很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小白想问一下  正常3 5V 19V CPU供电等的正常阻值是多少呀

3V100欧,5V100欧,19V500欧,CPU阻值各种都有,以上仅供参考!很多机器都各不一样,大同小异。还有,记得加分!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就加分吧,加分不扣自己分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