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15年机子花屏

楼主(2016-06-05):
logo和进度条画面还正常进系统就花屏了,cpu 温度很高,刷过合成的bios,显示还是有一点偏慢大家看看什么问题,cpu不敢动

网友:
这机子没修过,楼主,有可能是内存供电不良也这样。

网友A: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比较难搞,内存桥cpu都有可能啊

网友:
唉,这种问题估计碰到谁都会棘手哦

网友:
CPU  显卡 南桥 集成到一块了  估计要做CPU了.

网友B:
内存  CPU   可以外接试一下。 确认下问题 有雷电接口转换头卖,淘宝

网友:
苹果机器我都不敢拆

网友:
没搞懂,硬件问题,桶bios干嘛?增加故障点?

网友:
没搞懂,硬件问题,捅bios干嘛?增加故障点?

网友:
修过两台这机器,一台不显示,一台闪屏....都是屏线没插好!

网友:
苹果没修过 哈哈

网友:
这个难搞, CPU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虚焊,又是板载内存,CPU,那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dengfei -1

网友:
楼主,这种现象我还没见过

网友:
可能是内存颗粒的问题

网友:
刷BIOS不对,增加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比较难搞,内存桥cpu都有可能啊

为什么显卡没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显卡没可能

这个没有独立显卡

网友D:
15年的机子,还没过保修期吧

网友:
是不是屏幕的问题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内存  CPU   可以外接试一下。 确认下问题 有雷电接口转换头卖,淘宝

楼主,你这个是什么工具

网友:
其他查查,一般换CPU解决

网友:
这种机器最烦了,,不敢确定什么问题。就不敢乱动。关机时客服拿来亮机的,你要是弄不亮就麻烦了。这机器大伙都知道不便宜啊;

网友:
全是 SOC 的   板载内存,  看的都头疼,

网友:
这种花屏还头一次遇见,帮不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显卡没可能

Intel集成显卡61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年的机子,还没过保修期吧

没有过保 硬件保两年

网友:
拿去保修呀

网友(2016-07-10):
目测是cpu坏了,CPU和桥都是集成到一起的

网友:
板载内存和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是什么工具

雷电接口转换头要买转VGA的就可以了,也有ADMI的。都可以用,

网友:
集成cpu的可能性极大,拿去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