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卡]
本人有一片TF 16G卡,现在认识不了,里面有技术资料要提取,求解

楼主(2016-06-05):
本人有一片TF 16G卡,现在认识不了,里面有技术资料要提取,求解!最好是花钱少的办法!太贵了就不值得了.

网友A:
客户?建议送修

网友B:
TF 卡认不了的。。试容解 PCB 调入 3。3V 主供电  看看行不行。。不行就用 PC3000 FLASH  飞线读取。。

一般起价要 800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建议送修

拿给同行朋友检测,修不了,直接退给了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TF 卡认不了的。。试容解 PCB 调入 3。3V 主供电  看看行不行。。不行就用 PC3000 FLASH  飞线读取。。
...

我用万用表测试了一下,是从电短路了.无从下手.

网友C:
从电短路 什么意思?VCC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电短路 什么意思?VCC有没有电压?

打错字了。是供电短路。

网友(2016-07-06):
不识别有三种 一种是固件坏 一种是硬件坏 一种是分区表问题

网友:
如果没有设备 没有恢复技术你是恢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