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蓝屏故障解决方法分享迅维网首发

楼主(2016-06-05):
电脑蓝屏怎么解决?电脑蓝屏怎么办?

电脑蓝屏故障的检修方法
当电脑发生蓝屏故障时,按照如下的检修方法进行检修。
(1)  首先了解发生蓝屏前电脑的情况及所做的操作。如果电脑在CPU或内存等超频后,出现蓝屏,则蓝屏故障与超频有关,只要将频率恢复正常即可。
(2)  如果电脑在光驱读盘时被非正常打开导致蓝屏,则蓝屏故障是由于被误操作引起的,此故障一般将光盘重新放入光驱,再关上光驱托盘即可。
(3)  如果电脑在带电插拔某设备时发生蓝屏,则蓝屏故障与带电插拔设备有关,一般重新启动电脑即可恢复。
(4)  如果电脑在使用某一个应用程序软件时发生蓝屏,则蓝屏故障可能是由此程序软件引起的,一般将程序软件卸载,再重新安装即可排除故障;如果不行,则可能是程序软件本身有错误,不能使用。
(5)  如果电脑在进入系统后就出现蓝屏,引起蓝屏故障的原因可能较多,需要逐步进行排除。先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排除病毒造成的蓝屏故障,如果故障排除,则是病毒造成的蓝屏故障。
(6)  如果故依旧,重新启动电脑,然后再用“安全模式”启动电脑,启动后退出系统再重新启动到正常模式,如果排除则是系统错误造成的蓝屏故障。
(7)  如果故障没有排除,可以重新更换一个系统的
本人供职于某电商整机类目售后技术,在此期间总结了大量的蓝屏解决方法特无私分享给给位迅维网的朋友们,其实我总结了蓝屏无法三大类 一个是内存 ,一个是系统  一个是硬盘
但是具体情况不一定哦,特此贡献出一份蓝屏查询表格,希望迅维网的朋友有机会能把他给完善一下的同时,也可以供大家查d=====( ̄▽ ̄*)b
百度云下载链接
链接:http://pan.baidu.com/s/1pL3Wtj9 密码:409d

网友A:
不对啊  我下了没有啊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啊!蓝屏的故障很多,LZ说的都是软故障,但是还有很多硬故障引起的,比如灰尘,坏道等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啊!蓝屏的故障很多,LZ说的都是软故障,但是还有很多硬故障引起的,比如灰尘,坏道等等啊。

硬件故障也不少  显卡  显存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  我下了没有啊

是做了分页的

网友:
可是我看不到啊  能发我邮箱或者加QQ吗  435468506

网友C(2017-05-04):
蓝屏自动重启  没有代码提示  只有提示说 电脑出现问题了 需要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屏自动重启  没有代码提示  只有提示说 电脑出现问题了 需要重启

如果蓝屏没有代码的话,又解决不了的话,可以重装系统进行解决

网友:
收藏了 用到了参考下

网友:
我记得之前论坛里有一个小软件可以查

网友:
蓝屏代码 只能起个引导作用 7b 是硬盘接口

网友:
蓝屏代码好像不准

网友:
挖坟的帖子哈!

网友:
一样样 检查 下来 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系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