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1297 花屏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06-05):
机器是同行拿来的A1297 去年来我们这修过花屏加焊显卡好,用了一年又出现这个问题了花屏,客户要求换显卡,,
!!显卡换了3张还是一样的情况,,,显存也全部换了 问题一样

网友:
电压全部正常。。。

网友:
没修过苹果机

网友:
年轻人,有血腥。 换了U9600吗?  俗称LVDS 显示芯片

网友:
一分到手。。。。。。

网友:
看看显示芯片

网友:
没修过,有没有换过屏幕试试呢?

网友:
那就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屏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会不会跟华硕那款机器一样,有个显示芯片的,那个坏了也花屏

网友:
亲,显卡都换了这么多,屏有换过没?

网友:
屏幕问题吗

网友:
显存有没有换

网友:
这种显存的概率很大的!

网友:
显存供电有吗

网友:
是不是显卡切换芯片。

网友:
坐等结果你  刚好遇到一个

网友:
换个屏试试,在检查检查协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