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不同牌子的硬盘不能用

楼主(2016-06-05):
固态+80g的西数+320g的日立硬盘.用了一段时间最后现在什么弄都弄不了了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就能看见三个硬盘在我的电脑里面只有固态和西数。不知道怎么弄.我拿日立硬盘接硬盘盒子usb方式插进去。在我的电脑里面也看不见、求解bios也恢复出厂了

网友:
你写的文字让我看的我头晕。。给会弄的搞吧。。

网友A:
是不是驱动重装一下,或是USB接口供电不足啊

网友:
可以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驱动重装一下,或是USB接口供电不足啊

我每个硬盘都有装系统。单个硬盘就能正常使用。就 是如日立和西数不兼容。就像一山不容二虎、装上去有时还开不了机

网友:
也不是系统问题 就连pe也看不见磁盘分区 只能在分区工具里面看到盘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每个硬盘都有装系统。单个硬盘就能正常使用。就 是如日立和西数不兼容。就像一山不容二虎、装上去有时 ...

我用电源接的和串口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