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2掉电修复并备份合成的好机BIOS

楼主(2016-06-06):
    同行拿一台富士通LH532过来修,说是开机掉电,差不多到滚动条一会就掉了。给其它同行修了也没搞好,自己换了南桥也一样,所以才拿来给我修修看。这个是通病,论坛好久前就有人发过贴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把管子换了就不掉电了,但是开机和重启亮机有点慢,因为对方自己换过南桥BIOS没重新修改刷写,所以我顺便给合成重新刷过就正常了。现将好的BIOS传给大家用 LH532

网友A:
难道之前就是桥坏

网友:
己换过南桥BIOS

网友B:
我自己就是LH532,先谢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之前就是桥坏

通病,这个问题论坛里面有人发过专贴

网友:
南桥是别人换的,我只是帮他修掉电并合成BIOS,不合成开机会慢

网友:
谢谢分享,用到时再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就是LH532,先谢谢楼主了

LH532的D壳容易坏,使用时要注意打开力度,那壳螺丝柱断了买很贵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 ,看来要多学习啊

网友:
这么麻烦的通病

网友C:
bios  刷了   不凉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刷了   不凉机

你原来是什么问题的,这几个BIOS是好机备份的,要注意位置和大小

网友:
是这BIOS我下载过,还行

网友D:
通病上家把南桥换了干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通病上家把南桥换了干嘛。

上家不懂,乱修呗,没搞对地方然后才拿来找我修

网友F:
还没遇到这机器  通病是南桥  然后再刷BIOS

网友G:
哈哈,这板报贵一点都可以,马云家都没得卖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自愧不如

网友:
这个就叫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这板报贵一点都可以,马云家都没得卖

这板我卖过几张,很缺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还没遇到这机器  通病是南桥  然后再刷BIOS

通病不是南桥,南桥是别人干了我才合成BIOS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通病不是南桥,南桥是别人干了我才合成BIOS的

哦  你应该把通病的帖子衔接 贴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哦  你应该把通病的帖子衔接 贴出来

你搜索一下LH532掉电论坛里就有

网友:
给我肯定是弄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家不懂,乱修呗,没搞对地方然后才拿来找我修

最烦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搜索一下LH532掉电论坛里就有

ok、感谢你啊!

网友(2016-07-15):
大神级别说的就是你

网友:
楼主幸苦了 修改bios还是要技术的

网友(2016-08-20):
谢谢楼主 刷上去亮机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还有个问题就是三级管坏也回引起掉电

网友(2018-01-21):
现在这种机器还真的是冷门的,平时遇到的都不多,这个品牌

网友(2021-09-03):
很老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