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笔记本BIOS设置错进不了系统,键盘失灵

楼主(2016-06-06):
远鹏(yepo)山寨笔记本737S原带win10,网卡驱动有问题,打了很多遍打不上,于是想改win7。
结果不知道动了哪个USB选项。win7系统Ghost进去后,系统也进不了,提示No Bootable Device,Hit any key..结果按什么都不起作用。BIOS也进不了。(原来在开机时按ESC键是可以进BIOS的)
键盘除了开关起作用,其它的都不起作用了。
这个笔记本里面的主板跟平板电脑的主板差不多,主板上没有COMS电池之类的。无法恢复BIOS设置。
开关键跟键盘是一体的。所以判定是BIOS设置错了引起的键盘失灵,不是键盘坏了。
哪位大神遇到过同样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么遇到过  怎么会没电池呢。那怎么保存的信息呀

网友:
  你拆机看下里面有没有小电池 把大电池拆了 不行你不通电量晶振上有没有电压 有电压肯定有电池 只是你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