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有助于学习atx电源分析 是否需要 欢迎发表意见

楼主(2016-06-06):
目前维修atx,基本常见的问题都可以修复了

一遇到保护没输出 或带负载不稳定  我就比较束手无策了

然后听说示波器有助于分析

所以在淘宝看了一下

300-400可以购买一台 二手 20M 双跟踪的

再细看一下 原来还有模拟与数字之分 但价格翻倍了

两者的区别被人形容为机械表与电子表的区别

这里不讨论价格  只讨论示波器的功能

就是我说那种300-400的二手模拟示波器 对atx电源分析  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还是必须弄个高大上 才能有效果

网友A:
当然有很多好多高手 一把烙铁与万用表就修遍天下的 本人真心佩服  因为这些人经验丰富
基础知识扎实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逻辑思维强悍 灵活度极高  不受困于一般人思路 经常可以天马行空的维修技巧  信手拈来 收放自如 偶然一派宗师就像金庸笔下飞花摘叶皆可伤敌

像我悟性比较差的人 想借第三方工具与外力提升下自己  但又不想投入很多 真系茅盾

最主要听说 示波器 如果操作不规范 极易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很多好多高手 一把烙铁与万用表就修遍天下的 本人真心佩服  因为这些人经验丰富
基础知识扎实  最重 ...

支持一下,说得非常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很多好多高手 一把烙铁与万用表就修遍天下的 本人真心佩服  因为这些人经验丰富
基础知识扎实  最重 ...

加上隔离变压器就安全多了,示波器的使用技巧也是靠经验的,建议购买黄老师的书,系统快速的提高水平,当然去实地学习,最直接了。

网友:
用示波器打电源的波 没打出来  就试过一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上隔离变压器就安全多了,示波器的使用技巧也是靠经验的,建议购买黄老师的书,系统快速的提高水平,当 ...

黄老师的书名是?

网友C:
感觉就像电容表 直接电容代换测试
一般修电源 用到示波器的 情况不多
再说现在修个电源 好多人都认为没价值 浪费时间
实在难修的 就不修了
除非能挣到钱的 电源  上次一个高手发帖说 修的工控的电源 维修费用就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老师的书名是?

电脑维修基础不是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觉就像电容表 直接电容代换测试
一般修电源 用到示波器的 情况不多
再说现在修个电源 好多人都认为没 ...

其实是以后维修其他电子产品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网友:
有示波器当然好了,,,,不过没有它也可以修电源的

网友D:
论坛搜索: PC电源维修入门

灯泡大法+看完这本书,ATX电源差不多全搞定。

不行再+刘坚强电源维修视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论坛搜索: PC电源维修入门

灯泡大法+看完这本书,ATX电源差不多全搞定。

多谢师傅指导
PC电源维修入门 已经下载 会认真阅读

你所指的灯泡大法 是不是我们平时在保险串联一个灯泡 还是他也是一本书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师傅指导
PC电源维修入门 已经下载 会认真阅读

就是保险处 串灯泡
但是主动式PFC 灯泡不太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以后维修其他电子产品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感觉 相对技术和经验来说
对于电源来说
不是必备的工具是次要的
扎实的理论基础 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师傅指导
PC电源维修入门 已经下载 会认真阅读

百度下:灯泡大法
或者下这本书

灯光大法 开关电源检修方法.pdf

网友D:
下面这种就是灯泡大法,一定要串联一个60W-100W的灯泡,小于60W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面这种就是灯泡大法,一定要串联一个60W-100W的灯泡,小于60W的不行。

本人以前是串联保险丝的做法

想了下  还是做个插座方便

今晚也做好了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