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NX奇怪的问题 亮机慢 进BIOS操作慢 进系统倒计时慢一半 求大神

楼主(2016-06-06):
各种慢 不知何故 慢的和放幻灯片一样 LOGO也那样 从上面往下慢慢显示  进BIOS 用键盘操作 明显的反应慢  进系统倒计时30秒那个 30秒的时间要等60多秒才行
裸板测试 换过CPU  内存 硬盘 清空COMS无效  刷BIOS无效  拆除声卡 网卡无效
电压都正常  没敢动桥 万一不亮了  求大神解答下

换了桥无果  最后发现时C911的问题 直接拆了 好了 浪费我一个桥

网友A:
先排除外设,不行在屏独显试试,官网刷BOSS 试试

网友:
我猜是显存有问题了,求版主大神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外设,不行在屏独显试试,官网刷BOSS 试试

全试了 无效

网友:
换晶振(14.318的),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
南桥有问题有些本子会这样

网友:
真是疑难故障呀。这种故障最难修了。

网友B:
换南桥  就怎么简单 就这么任性。。。

网友C:
桥性能下降是会慢的哦,遇到过acer的也是慢,直接换桥就好了

网友:
外设没问题。换南桥

网友:
是不是要合成的BIOS   现在的机器  一定要找准BIOS啊  论坛的BIOS 真是多的能把人刷累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南桥  就怎么简单 就这么任性。。。

还完了 老样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性能下降是会慢的哦,遇到过acer的也是慢,直接换桥就好了

换了 不行 艹蛋了

网友:
应该是USB的吗.

网友:
检查USB  USB USB USB   外设      读卡器 摄像头  。

网友:
大概一看你的主板的PCH 背面的PCB板颜色像已经更换过芯片的,你何尝不试试更换一下32.768的晶振

网友:
楼主牛B  C911是什么电容?

网友:
对啊,C911在哪里?是不是键盘的耦合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
C911是什么电容?

网友:
蛋疼的机器

网友:
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显存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