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11s1c 板号MBX-268开机进系统一会掉电

楼主(2016-06-06):
sony sve1411s1c
板号:MBX-268
故障:开机进系统一会掉电,有时接着再开电流0.4几掉电。有时到SONY面面掉电。有时滚动条掉电。
故障点截图:
故障点:亮机情况下测RVCCD只有7V,不亮机测只有3V,正常应该是15V,电压偏低。更换PQ235或拆下不装(装与不装个人习惯,反正我是装了),都可以正常开机不掉电。测试一天无问题。

网友:
技术不错啊,秒杀啊,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个笔记本呢是哪年的,什么配置

网友:
又是管子性能不良

网友:
楼主可以说说过程么

网友:
楼主,维修速度真不是一般快,

网友:
mosfet的性能不良

网友:
赞一个,掉电的有时好难修,无头绪

网友:
这样的问题找到故障就好修

网友:
故障简单查起来麻烦

网友:
管子坏了啊····

网友:
广达的15V啊!

网友:
管子漏电了,15v给拉低了

网友:
6A    我只会处理散乐

网友:
惯性秒杀  66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