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开机显示FAN ERROR

楼主(2016-06-06):
联想本E420开机显示FAN ERROR报错,是风扇的问题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报这样的错一般就是这问题啊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看就知道了呀

网友:
thinkpad系列本子对风扇要求很严格,转速达不到就提示这个,换一个立刻就好

网友:
是的换一个风扇就好了

网友:
换个风扇,大家都这么说换个排查下嘛,

网友:
肯定是AMD芯片组的

网友:
是风扇故障,换一个试试。

网友:
加点油就好啦

网友:
换风扇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楼主的换风扇好了吗。我的笔记本也是这样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