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510p 喇叭问题

楼主(2016-06-06):
换过喇叭 问题还是一样    求这款笔记本的功放芯片   主板型号ls41p mb   12293-1      48.4l106.011

网友:
有人遇见这种问题吗    求告知

网友A:
具体什么故障现象也没描述出来,别人怎么知道呢????

网友B: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哦,先软后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故障现象也没描述出来,别人怎么知道呢????

一开机喇叭就卡卡响    不装硬盘开机也是卡卡响       外接音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哦,先软后硬吧。。

应该不是驱动问题   不装硬盘开机也响   。

网友A:
你是不是把喇叭的引线和螺丝搞得连一起了。还有换个喇叭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驱动问题   不装硬盘开机也响   。

是不是供电有问题哦,不然就把电容全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喇叭的引线和螺丝搞得连一起了。还有换个喇叭试一下!

换喇叭还是一样     感觉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供电有问题哦,不然就把电容全换了吧。。

感觉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喇叭好坏可以测出来的 阻之小于10基本正常

喇叭是正常的

网友:
阻之小于10基本正常

网友:
查条件吧,外接正常,声卡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