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不出集显电压

楼主(2016-06-06):
一台V470笔记本,集显电压的上下管烧坏,换了,现在不上CPU,有u供电无集显电压,上U的话,u电压一下就没有了,集显也没有。求思路

网友:
不上u也有供电,那肯定不对啦

网友:
板号是说呀 。。。你现在应该是说 CPU供电和集成显卡供电都没有 是吧   那就先看CPU供电吧  集成显卡供电很大一部分机器是要跑代码才能出来的呀

网友:
八脚 那个小芯片上下管都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cpu供电,cpu供电不正常的话集显电压也会不正常的。还有,如果烧坏的是管子,我建议这点电压上的所有原件你都检查一遍,特别是这个集显供电。有示波器么?

网友:
供电芯片也烧了吧

网友:
这个先修CPU供电  集显是PCu捡过内存后 二次SVID产生的

网友:
有些板子不装CPU是有电压  装了反而没有   按时序修  重点供电芯片本身及其条件

网友:
把铁管的驱动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我修一台V470C修吐了 放弃维修

网友:
你还是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再搞集显

网友:
有小八角一套换了

网友:
集显一般过了内存复位才有

网友:
不装cpu出的电压有可能是上管有击穿漏下来的电

网友:
驱动芯片有没有换掉

网友:
集显驱动IC和上下管全换了。不行直接摘掉上述,拉个桥供电试试。

网友:
这个是容易烧CPU的

网友:
好了吗,修的如何

网友:
cpu   管子的控制管

网友:
查下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正常,刷BIOS试下

网友:
换个U试试看看

网友:
兄弟刷个bios看看先!

网友:
先把贴片管取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