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无触摸维修案例

楼主(2016-06-06):
iPhone5S无触摸维修案例

  接修一台iPhone5S,触摸不能用,开机有时候会出现竖条,偶尔还会花屏。拿到机器后开机测试,没发现花屏问题,用了一段时间后,在屏幕中间横着一条竖条不能用。图标移动到中间位置就会挡掉。下边的图标也移动不上去。先从简单故障排除,拆机换屏。换屏测试问题依旧。问题应该在主板上,拆出主板。先在放大镜下观察触摸座子是不是太脏,是不是有有异物。如图:

图1 iphone5S无触摸维修案例

  没问题,看来没这么简单。再对地测试触摸接口值。如图:

图2 iphone5S无触摸维修案例

  测试完也没发现问题。又测供电也正常,没有偏低或者电压高的情况。但是触摸屏就是不能用啊!干脆直接换触摸芯片吧!通过点位知道座子是直连黑触摸芯片的。直接更换如图:

图3 iphone5S无触摸维修案例

  换完以后,再装机测试。测试2天没发现问题。看来是黑触摸内部不良引起的。测试好了,图片图标可以移动了。

图4 iphone5S无触摸维修案例

网友:
这种屏在我这边没有现货 确认故障也比较麻烦 在说了 换换屏 触摸什么的还可以 修主板呀 不行

网友:
可能是芯片虚焊引起的不良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不错,判断还是挺准确的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常见

网友:
最近碰到好多这样的问题,不过大部分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吊炸天,哪里来的芯片啊

网友:
原来触摸坏也会花屏的嗦

网友:
为 楼主点赞~~~ 思路清晰~手工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