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37开机掉电

楼主(2016-06-06):
此本开机亮后就掉电,有人说是BIOS的事,我刷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原因,请大神明示?
掉电

网友:
查条件吧,不要什么都认为是程序

网友:
掉电的时候电流是多少 电压都出来了吗 有短路没有

网友:
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好了

网友:
来自: 上海
什么问题导致的?楼主上个结果

网友:
楼主好歹上个结果,也给关心你的这么多人一个说法

网友:
掉电 好多问题具体分析 逐一排除 温度 外设故障 BIOS 桥虚焊

网友:
显卡虚焊引起的,加焊后不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