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自动上电掉电

楼主(2016-06-06):
本人新手求大虾指点,一台 HP431 的本接手的时候被拆过,插上电源直接上电,从0.01到0.02再到0.6最后到0.13,拆开后没有主板电池,其它没有发现进水、和维修过的痕迹,求大神指点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谢谢了

网友A:
cpu 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感觉最近论坛没有以前活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电压出来没有?

待机、内存有电,其它大件都没电

网友:
那个,请教一下是什么芯片组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个,是hp431  i3的,amd独显,也开机加电到0.6左右掉到 0,111   ,cpu电压没出来,瞬间又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