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数据怎么恢复

楼主(2016-06-06):
苹果手机数据怎么恢复

  Iphone手机之所以这么受欢迎,除开性能,iPhone手机更多的是向人展示了一种创意的理念。但是因为系统的独特性和高权限性,一度让一些用户很头痛。那就是当手机连接电脑时,电脑并不能读取手机中的数据。以至于当手机出现照片、文件等数据丢失,用一般的数据恢复软件并不能将数据找回来。

  好在针对苹果手机这一问题,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了像北亚苹果数据恢复软件、互盾苹果恢复大师这样的针对苹果手机进行数据恢复的软件,当然这种软件还很多,现在就以互盾苹果恢复大师为例,讲解一下如何恢复苹果手机中的数据。互盾苹果恢复大师可直接备份和直接恢复iOS 5/6/7/8/9 以及更新的iOS系统的苹果设备中的各类数据,例如恢复您丢失的照片,联系人,短信等数据。 另外苹果恢复大师有多个模式,支持 iTunes 备份文件恢复和iPhone设备扫描恢复,操作方法也很简单,这里就以从iPhone中恢复数据来简单介绍一下吧。

  1.首先需要我们下载iTunes软件对手机数据进行备份。

  2.下载安装之后,运行iTunes软件,将手机和电脑连接进行备份工作,如果是第一次连接电脑,手机屏幕会跳出“是否信任该设备”,这里点击“信任”就可以了。连接成功后,点击iTunes左上角的手机图标,然后选择“本电脑”并点击“立即备份”按钮,然后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不备份应用程序”就可以了。

  3.将苹果设备,通过数据线连接到电脑上,互盾苹果恢复大师会检测苹果设备并连接。成功连接后,点击“开始从iPhone中恢复数据”。

  4.互盾苹果恢复大师将会开始备份手机数据,成功备份后,即可开始扫描iPhone设备中的数据。

  5.成功扫描后,如果需要恢复图片,我们可以在软件左侧看到图片的选项。点击该选项后,在右侧勾选出需要恢复的图片,点击“导出选中图片”,即可将图片导出恢复到电脑上。

网友A:
这种软件都要花钱吧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这也可以弄出来?

网友(2016-11-18):
引用 网友A:
这种软件都要花钱吧

说还定就是打广告来了

网友B:
这是给苹果数据恢复软件做宣传呢啊!现在市场上的好像都不是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给苹果数据恢复软件做宣传呢啊!现在市场上的好像都不是很好用!

苹果手机的数据恢复还在研究阶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