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不开机(冷机第一次可以开机)

楼主(2016-06-06):
最近碰到两台华硕X55V板号X55VD 3.1不开机(冷机第一次可以开机),接到机器听客户说坏之前有时会暗屏过,这句话成了修好它的突破口,
拆了主板先量了下待机5V正常,然后再量了下休眠开关管发现有一脚是1.2V跟据经验不正常应该是3.3V,追线到EC的一个脚发现旁边走线到103排阻上拉,跟据经验爱坏直接换掉测试OK

网友:
华硕的就是这调调,坏芝麻绿豆管,小电阻,小IC。

网友:
你这是秒杀吗

网友:
楼主这绝对是秒杀呀……兄弟

网友A:
为什么一开始就差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开始就差他呢

客户说过暗屏,就查查休眠信号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 就这毛病 排阻就容易坏

网友:
被楼主秒杀了

网友:
跟我这个一样的故障谢谢

网友(2018-11-07):
客人也可以 没有瞎描述故障

网友:
谢谢分享,图文并茂,看完此贴,受益匪浅

网友:
硕的就是这调调,坏芝麻绿豆管,小电阻,小IC。

网友:
华硕的本本好难查到这些小电阻 小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