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进水维修

楼主(2016-06-06):
机型:ACER  Aspire E1-471g
板号:ZQSA
机器是客户放窗户处没关窗  雨水泡了机器  二修机  插电大短路   主板已经拆开 客户在另一电脑城拆开没修好 说是要换板   就拿我这里来了  问我能不能修好
目测了下全板外观  很多地方都有泡水 上家也有做清理 但还是有很多芯片的供电脚腐蚀 待机蕊片 ,CPU供电MOS管已被上家换过  先排除主供电短路 拆了CPU 内存 (我有个习惯 主供电短路用电烧之前先拆掉负载)  加电烧到CPU集显供电上管发烫 拆掉上下管 测量其电感阻值还是为0  拆掉后面相连滤波电容  阻值恢复到430欧 集显短路 CPU烧的可能性很大 装上CPU 测量其对地阻值为0  真烧挂了 拿一好的CPU装上有0.02阻值,把情况跟客户说下才行  一个I3二代CPU淘宝都要二百多(刚好我手上有几个二代I3 CPU) 如果客户说贵不修白忙活  修主板加换CPU一起450元 客户到爽快 说只要能搞好就行 可能上家报的换板的价钱太贵 不然客户哪能这么爽快.
  再加电没有了大电流 待机0.07 测量3V 5V待机电压 明显偏低 5V测量才3.5V , 3v测量才1.8v   测线性8脚才1.7v  线性17脚3.2v
测芯片的供电条件  16脚主供电19V ,13脚开启脚才2.4v  偏低  正常为6.3v左右
想到芯片被上家换过   找一全新芯片换上  故障一样  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  打各路对地阻值没明显偏低  3V,5V后级转换也没什么异常   再回到测13脚  测PR126 ,PR129阻值正常 为什么电压才2.4v  仔细看了下图纸
13脚受控SYS_SHDN#
测量PU5   3脚电压为0, 2脚也为0 ,1脚跟待机芯片13脚想连为2.4V  PU5的2脚,3脚都是VL过来的电压  前面测量RT8223的17脚VL电压为3.2v 怎么到这里为0V了
测量PR70  ,PR76另一头也没电压   主板断线了  ,飞线到PR70,PR76 插电待机0.01  测量线性  待机都OK 装上CPU  内存  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
进水不可怕  找到问题一样修好  上家可能就是没查到断线  换芯片不能解决问题  才叫客户换板
修机器花了一个小时 发贴又一个多小时  各位老大加点分吧  写的不好不要喷
附上图纸 宏基E1-471G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很耗时间啊

网友:
进水机容易断线

网友A:
那个PU5A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pu5就是一电压比较器来的

网友:
这本子还好 我有个短线的 不知道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PU5A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3脚电压高于2脚电压   1脚出高电平  反之低电平  这电路PU5的1脚要为低电平   SYS_SHDN# 才高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我这有台B460进水机,搞了一上午还没搞好,都不想动了

网友:
维修就要细心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B:
这总时候得让客户换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总时候得让客户换电脑

换电脑客户不一定找你买  先做成眼前的生意再说  现生意不好做  哪有钱不挣的道理

网友:
分析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总是徘徊在牛A与牛B之间

网友C:
最近修的都是进水的,烦啊,MOS管烧掉 然后IC什么的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修的都是进水的,烦啊,MOS管烧掉 然后IC什么的坏的

上半年雨多  进水机最容易板层断线  大面积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