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573g

楼主(2016-06-06):
宏碁v5-573g不开机求思路

网友A:
公共点过了查待机,待机ok查ec条件,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过了查待机,待机ok查ec条件,桥条件

提问题提得好(资料太少)
回答也回答的好(简单明了)

网友:
有待机,EC需要什么条件,,测EC有供电,还需要什么

网友B:
条件你都说的不详 我只能告诉你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件你都说的不详 我只能告诉你是主板问题

需要什么条件
主板有待机,EC有3VPCU_EC,开关按键到EC的125脚NBSWON#,有跳变,SUSC#,SUSB# ,没反应,EC的19脚S5_ON没有,所以+5V_S5,+3V_S5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过了查待机,待机ok查ec条件,桥条件

需要什么条件
主板有待机,EC有3VPCU_EC,开关按键到EC的125脚NBSWON#,有跳变,SUSC#,SUSB# ,没反应,EC的19脚S5_ON没有,所以+5V_S5,+3V_S5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