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E49 时不显示

楼主(2016-06-06):
一台联想E49笔记本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第一次能开机正常 关机后再开电流跑至0.79A 无显示  ..怀疑不过内存  拆掉内存有报警声...用其它笔记本的内存试机也一样...版号为:11310-4LSS-1 MB  48.4TK01 041..求该机主板BIOS...

网友:
先刷刷看吧

网友:
没BOS刷啥 ?

网友:
论坛没有就淘宝买个啊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慷慨支持...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  什么问题啊 我的报警 1   3    3   1    不过内存 换内存 刷bios一样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吗?我想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慷慨支持...问题已经解决...

LZ怎么解决的啊, 报警 1  3  3  1  无语了都

网友:
楼主告诉大家怎么解决的嘛?

网友:
LZ刷BIOS搞定的???

网友(2016-07-11):
论坛上面有很多BIOS啊,怎么没找过?

网友:
你修的时候来问, 弄好了 还不说答案。

网友:
我有个一样问题的,但刷了BIOS后,装不上独显

网友:
新机器只能求位某宝了

网友:
这机器CPU供电晶体mos管爱出问题

网友(2016-08-26):
求楼主分享怎样解决的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刷过BIOS,换过南桥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不厚道啊,解决了不说,

网友:
楼主解决了就说一声 如果所料不差的话 是CPU供电的那个玻璃晶体管坏了

网友(2016-10-04):
楼主你这样有点过分了呢  也不说怎么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