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7X

楼主(2016-06-06):
接手一台外星人M17X,开机7声报警,拔掉显卡,故障依旧,四个内存插槽,分别插拔,故障依旧,主板电压正常,想刷个BIOS试试,看论坛上好多都是说刷了开机慢,求确定好的BIOS,主板板号:LA-9331P,REV:1.0,谢谢

网友:
刷了几个BIOS 都不行,有的BIOS可以显示,但是开机慢

网友:
7声报警电流跑到多少?我也是7声报警

网友:
楼主修好吗 我也有台7声报警,拿过来故障是大短,修好后7声报警,刷了bios 问题依旧

网友A(2018-03-17):
我的也是一样,,来的时候19V短路,修好上电0.8到0,9报警7声

网友B(2018-06-24):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一样,,来的时候19V短路,修好上电0.8到0,9报警7声

最后修好了吗  什么问题?  我也有一台  0.8  0.9  7声报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后修好了吗  什么问题?  我也有一台  0.8  0.9  7声报警

CPU 坏,南桥坏,后来就没有后来,客户嫌贵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坏,南桥坏,后来就没有后来,客户嫌贵不修了

我的桥挂了  CPU 好的 搞定了

网友(2021-09-25):
我的 还没有搞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