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TFT22W90PS,有300V,无12V,5VS输出

楼主(2016-06-06):
电源板无12V,5V输出大电容有300V

变压器一边有电一边没有电,高压电容也是一边有电一边没有电,光耦也是一边有电一边没有电

这种问题遇到几十台了,换过变压器,光耦,431,50V电容,没有解决,都是换板解决,以前忙没有时间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修好,修好都给你最佳答案

等你修好可能是猴年马月了。

网友B:
1 : 一次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2 : 12V或者5V的肖吉特二极管短路
3:高压板的MOS管短路

网友:
控制ic极其开光管,肖特基 确认好的没

网友:
肖特基 二极管在那个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 一次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2 : 12V或者5V的肖吉特二极管短路
3:高压板的MOS管短路

电源管理芯片怎么判断它的好坏
肖吉特二极管在那个位置
给高压供电的MOS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怎么判断它的好坏
肖吉特二极管在那个位置
给高压供电的MOS管吗?

有图没,变压器输出要经过二极管的呶。   开关管查工作条件。工作条件满足的话,查输出波形。   输出没波形就是坏了。    二极管输出后,断开高压板供电。  看下是高压板还是电源部分问题呗。

网友C:
是这种电源板吗?   确认这几个元件有没问题。   12V 5V都没有,应该是开关管还没工作。  电源管理芯片是哪个型号。   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工作电压),查开关管的波形。  工作条件都有没输出就是这个元件坏了。   开关管已经工作的话,断开12V 5V 输出查二极管是否正常。
另外,保险取掉,装保险的地方串个220V灯管,以防炸开关管。         灯泡常亮不正常,一闪而过且输出都正常就可以装回保险了。

网友:
这个板我还真没遇到修不好的,,不过淘宝才几块钱一张,,你就别瞎折腾了

网友:
首先楼主要对高压有一定的了解。以防触电,然后再进行维修。这个应该还算简单吧。300v 有,证明保险没有烧掉。首先断开12v 5v 负载。看下有没有电压,如果还是没电压。就看下是不是次级短路。芯片有没有工作,一般简单点,就是看芯片有没有起振。起振的话电容电压掉的比较快,没起振,电容上面的电压基本变化很慢。

网友:
是不是 次级短路了 背光部分

网友:
一般就是电源芯片 ,和肖特级二极管子 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这种电源板吗?   确认这几个元件有没问题。   12V 5V都没有,应该是开关管还没工作。  电源管理芯片是 ...

整流二极管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二极管是那个

就是图上标的上面的那两个圈,从变压器出来的。  有的是双二极管(就是两个二极管做一起,一个5V一个12V,共三脚)。   有的分别是两个二极管,分别是5V和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二极管是那个

红圈右上角的那个圆柱,就是整流二极管。

网友D:
这个机器有通病,搞好几个了,就是这中无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有通病,搞好几个了,就是这中无输出的

有什么通病

网友E:
楼主到底要问什么问题,具体一点,我给你回答了  秒杀拿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到底要问什么问题,具体一点,我给你回答了  秒杀拿分

还没有修好有300V没有12V5V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修好有300V没有12V5V怎么修

有图纸吗?

网友F:
开关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E:
有空的时候这种简单的板子  自己把电路图跑一跑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修好有300V没有12V5V怎么修

可以查一下PWM是否正常工作, 查变压器次级是否有电压输出

网友:
那里是次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关芯片有问题吧

是不是开关管

网友A:
测量PWM芯片输出线路上电阻短路是不是PWM芯片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量PWM芯片输出线路上电阻短路是不是PWM芯片坏

那不一定,上个图吧。  电阻多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不一定,上个图吧。  电阻多大的

[AOC冠捷] 715G2824-4-5 图纸没有找到
PWM芯片主供电都没有,所以没有输出怎么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AOC冠捷] 715G2824-4-5 图纸没有找到
PWM芯片主供电都没有,所以没有输出怎么修

一般是什么给PWM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OC冠捷] 715G2824-4-5 图纸没有找到
PWM芯片主供电都没有,所以没有输出怎么修

不是图纸啊,是你换下来的电源板照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什么给PWM供电

当然是大电容出来给它供电了,经过启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大电容出来给它供电了,经过启动电阻

启动电阻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空的时候这种简单的板子  自己把电路图跑一跑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怎么跑不知道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图纸啊,是你换下来的电源板照片。

还没有修好,修好都给你最佳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