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笔记本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6-06):
板号:R13J
插电源后正常情况电源口指示灯白色亮起,放笔记本电池红色灯代表充电,此时按开机键可正常开机。故障现象;白色指示灯有时亮有时不亮,不亮灯时候+PRWSRC 主供电没有,亮灯自然出现。
       看图纸发现PQ52受+VH28控制,白色指示灯亮时+VH28正常。
一路追查发现与PQ18  PQ17有关。当PQ17的2脚为高,PQ17导通从而产生ACOK#信号PQ18截止,+VH28正常。测量发现指示灯不亮时,PQ17的2脚电消失。与之相连的PR127右端也就是ACIN信号端3.2V时断时续。再查找ACIN信号连接到PU2的9脚将引线切断后正常,指示灯不再熄灭。ACIN3.2V电压也正常,开机进系统正常。充电正常。
       本人菜鸟不知道该路信号切断会有什么影响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