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套路!谈谈USB Hub分口的原因

楼主(2016-06-06):
都是套路!谈谈USB Hub分口的原因
  提起USB Hub,相信通多童鞋对它都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它能解决电脑USB接口数量不够用的尴尬,恨的是,速度慢、带不动移动硬盘、每个接口的速度都还不一样。那你有没有想过,为啥USB Hub会如此招人恨呢?

  速度慢?那是你买了廉价货!

  说USB Hub速度慢,那你可是冤枉它了。只要USB Hub采用了品质足够好的主控芯片就不是问题,出问题的都是廉价货。

  问啥Hub爱玩4,7,10游戏?

  纵观市面上的USB Hub,它们身上扩展出来的USB接口数量几乎都是4个、7个或者10个。理论上USB Hub的主控芯片(也可称其为桥接芯片)都支持一拖四(别问原因,这是约定俗成的事情),为什么市面上没有配备8个或12个USB接口的Hub呢?

  这个原因还得从USB Hub的拓扑结构谈起。Hub桥接芯片都是一拖四的,要想扩展更多USB,就只能同时使用更多桥接芯片共同努力了。以7个接口的USB Hub为例,它的拓扑结构见上图,原理是“桥接芯片2”将“桥接芯片1”旗下的1个USB接口再度拆分为4,总计7个接口。同理,如果是三颗桥接芯片将可扩展出10个USB接口,以此类推。

  为啥每个接口速度不一?

  如上图所示,“桥接芯片1”扩展出来的USB 1、USB 2和USB 3将平均分配上游端口3/4的带宽,而“桥接芯片2”旗下的USB 4、USB 5、USB 6、USB 7则共用剩余的1/4带宽,这就是USB Hub接口速度不一问题的来源所在。

  很多7口USB Hub都采用了3个USB3.0和4个USB2.0接口的设计,恰好可以掩饰USB接口带宽不一致的尴尬。而一些USB Hub配备了7个或10个USB3.0接口,但真正能同时跑出USB3.0速度的却最多只有其中的3个而已!

  因此,如果你购买的是4口以上的USB Hub,一定要留意哪些接口是高带宽的(通常靠近数据线一头的接口为高带宽),在连接闪存盘、移动硬盘等存储设备或给移动设备充电时一定要插在这些接口上。至于那些低带宽的接口,则可用于连接键盘、鼠标等外设。

  为啥带不动移动硬盘?

  USB2.0和USB3.0所能传输的最大电流值分别为500mA和900mA,而一款移动硬盘(HDD介质)则需要450mA~800mA(视不同型号)的电流才能稳定驱动。换句话说,在USB2.0 Hub上接驳移动硬盘,移动硬盘运行起来会非常勉强;如果USB3.0 Hub在接驳移动硬盘时还连接着键盘鼠标,那移动硬盘同样面临着供电不足的隐患。

  因此,只要你觉得今后有用USB Hub连接移动硬盘的可能性,无论是USB2.0/3.0 Hub,都要选择配备外接电源的型号,弥补USB接口自身电力供应不足的缺陷!

  你说错了,真有5个或3个USB的Hub!

  小编没错啊,大家仔细看看,这类Hub是不是还有额外的网线接口,或是读卡器接口?它们的原理是将Hub内的1个USB转接出了读卡器等功能模块,所以USB数量才会在4,7,10个基础上减1。

  看明白了吗?想要一款好用的USB Hub,看来还真不能图便宜啊!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   usb hup在苹果新机器 只有单口的机器上很有用

网友A:
这原理是不跟交换机一样。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原理是不跟交换机一样。

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