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笔记本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6-06):
板号:R13J
插电源后正常情况电源口指示灯白色亮起,放笔记本电池红色灯代表充电,此时按开机键可正常开机。故障现象;白色指示灯有时亮有时不亮,不亮灯时候+PRWSRC 主供电没有,亮灯自然出现。
       看图纸发现PQ52受+VH28控制,白色指示灯亮时+VH28正常。
一路追查发现与PQ18  PQ17有关。当PQ17的2脚为高,PQ17导通从而产生ACOK#信号PQ18截止,+VH28正常。测量发现指示灯不亮时,PQ17的2脚电消失。与之相连的PR127右端也就是ACIN信号端3.2V时断时续。再查找ACIN信号连接到PU2的9脚将引线切断后正常,指示灯不再熄灭。ACIN3.2V电压也正常,开机进系统正常。充电
       本人菜鸟不知道该路信号切断会有什么影响请高手指教。

网友:
正常情况下切断会不开机。多测测机器看

网友A:
??最好附图 便于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附图 便于分析

请问 老师附图怎么操作 谢谢
附上图片
就像你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老师附图怎么操作 谢谢
附上图片
就像你这个

发帖或者回帖的时候点击 这个两个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机器这个ACIN 引起的掉电,是通病,我修到过二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这个ACIN 引起的掉电,是通病,我修到过二台,

请问老师怎么处理的故障

网友:
ACIN适配检测

网友:
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有一台灯不亮

网友:
ACIN只有1.6
从芯片出来3.3

网友(2016-07-18):
现在能正常使用不,如果可以就断线吧

网友:
PU2是3M 5M 芯片吗?楼主是短掉跟PU2的9脚跟ANIN连线吗?

网友:
还没遇到,先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