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反复重启之另类故障。

楼主(2016-06-06):
如题,今天接收一块H61的板子。不多说,上图。

故障现象是 开机后风扇一转就停。然后自己再开机,转一下又停。反复循环!
维修思路:  按照时序来吧。先供电。 供电么我总归习惯第一个先测CPU。 万用表上去,直接0,没电。OK ,问题就在这儿了。大家都知道,这H61板子CPU没供电的情况大多数是EN开启信号的问题,所以我也就直奔主题了。不出所料,真是EN的问题,0V。 说到这里好多人可能会想到换芝麻管,上图,就是这个,

当然我也不例外,直接换掉。信心满满的,本以为能好呢。结果通电傻眼了,还是一样。老老实实继续测吧。如图(图上有标注),

继续跑线,如图(帖子里就不再多说了,图片上都有标注)。

最后,更换MOS管G级的下拉电阻后,VRM芯片的开启电压就出来了,完美的1.02V。上内存,接显示器。正常亮机。

这里有个疑问,这个贴片电阻也会有短路?为什么拆下来量只有100欧。本来应该是8.2K的啊(一模一样的正常主板上拆下实测的阻值)。

写的不对的地方各位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下啊。
另外,发帖不易(发个帖的时间都够修两块板了),各位看官给加点分吧!!!

网友A:
你要是配上电路图,再把注释的字体加大些才完美。

网友:
图片上的字 有点小

网友:
上次就遇到一块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配上电路图,再把注释的字体加大些才完美。

这个问题应该就不用电路图了吧。故障点都有了。就是跑跑线的事情了。

网友:
字搞大了就把板子上元件遮掉了,还故意弄小了点。以后弄大点试试。

网友B:
反正这故障下拉电阻问题的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支持一下刚好有这个板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板  VCORE_EN    这路坏得多

网友:
哦,VTT 电压 缺失。。晓得了

网友:
用什么手机拍的··看得晕晕的··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都是先换通病的地方,不行在慢慢查。

网友:
楼主  是说这个电阻吧?

拆掉也可以吧!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怎么说是另类故障呢?

网友:
厉害  厉害  学习 一下  ,下次遇到就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这故障下拉电阻问题的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不管怎么说 修好就好啊

网友:
那个应该是总线的电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