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Y410P 开机卡LOGO

楼主(2016-06-06):
接一台联想Y410P机器,版号NM-A031.开机卡LOGO死机,键盘没反应。开始以为是BIOS问题,把收藏的BIOS刷了一个,上电测试结果不显示,但是电流跟之前的差不多。也没多想以为是BIOS不对就上论坛里准本再下一个试试。结果刷了第一个不显示,第二个不显示,第三个还是不显示。晕了 再把原来的刷回去,能显示还是老故障。在此期间发现一个问题,第一次加电电流到2.6左右亮机,关机以后再开电流到1.5左右就亮了。因为没有示波器没法测试信号,只能拿万用表把个外设都测了一遍,没发现任何异常。 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给点提示吧

网友A:
怀疑bios 刷了都不良机 建议找下原厂 或者修改过的BIOS试试 刷BIOS出现 原始故障 才能排除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bios 刷了都不良机 建议找下原厂 或者修改过的BIOS试试 刷BIOS出现 原始故障 才能排除不是BIOS问题

后来又下了好几个BIOS 有能亮机的,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已解决 是CPU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最先就应该先找u换了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