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脑一定要细心 才能找到问题

楼主(2016-06-06):
昨天一个女的拿过来的电脑联想  说是以前有时候会显有时候不会显  今天摔了一下  就完全不显示了  拆机查看  一般人都会认为这是显卡的松动  虚焊导致的  没错我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拆开机子就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了

上机电流是0.011A 测一下3v 5V都有正打算要继续往下拆机的时候  被我发现了一个亮点

第一次发帖 顺序还不调  望原谅  小白 加分  谢谢 各位前辈

发现这个的时候我问我师弟是不是你抽烟的时候掉下来的  他说他拆机的时候没有抽烟 那么问题来了 插上电源开机  还是不显示  但是轻轻的拥手按下那个动的时候 屏幕显示了

知道了原来是南桥松动了虚焊  知道了问题 果断的把板子取下来 BAG返修台加焊 10分钟后取下来  上电  正常
好多时候我们都以为问题很大其实还是我们要注意细节  注意观察细节真的很重要 我们平时做维修这一块的虽然经验很重要 但是还是要细心

网友:
这个洞有点蹊跷呀 一般南桥发烫不应该吧这里烧个洞吧   就是烧也应该是晶体上面有洞  这个还跑边上了?

网友:
这个洞应该和桥没关联吧?难道是桥短路造成的?

网友:
居然有个洞??过热搞破的?

网友:
搞维修细心很重要

你的这个板子 也是幸运…… 这种多南桥坏的多

网友:
嘻嘻,,还得多细心呐

网友:
摔过的电脑显卡,南桥比较 容易掉点

网友:
那个地方不是在南桥镜片的正上方,怎么会有个洞?

网友:
细心的人成功了一半.加油

网友:
这个洞是;烙铁搞的···有时我也会这样···

网友:
那洞应该是你师弟烫的

网友:
楼主赚了,桥虚焊了

网友A:
呵呵    这是巧合吧  桥能发热烫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是巧合吧  桥能发热烫个洞?

无巧不成熟

网友:
。。。。。。这样都可以

网友:
烧了个洞   这是虚焊?

网友:
烧个洞南桥居然没挂

网友:
是不是之前有人维修过    吸烟烧的洞     这次碰巧了

网友:
细心观察判别不要轻易动刀子,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电容烧个洞的就有

网友:
幸亏有层塑料

网友:
这款是双显卡,没有独显也会开机使用,显卡可能行不大,

网友:
双显卡的,集显亮机,所以显卡关系不大,南桥是对的

网友:
一句话,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维修就是这样的!

网友:
工作台好乱!!

网友:
维修就要细心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