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开机不显示,好多人修不好的故障

楼主(2016-06-06):
iphone6开机不显示
故障现象:
iphone6开机电流正常,屏无显示,
从屏侧面看无背光测量背光升压PP_LCM_BL_ANODE只有4伏电压,测量对地阻值正常
测量PP_LCM_BL_CAT1、PP_LCM_BL_CAT2对地阻值也正常测量显示座J2019各脚阻值都正常...

详情请下载源文件收藏

网友:
6s有一台也是这种现象。

网友:
【迅维】出品好资料

网友A:
看了,很想知道那电阻干嘛的。

网友:
LCM_REXT   这个信号是干嘛的呀?     是屏开启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很想知道那电阻干嘛的。

保护芯片的,不接电阻电流过大容易烧芯片       答错了请指正

网友:
最后是那里问题看来要下PDF了

网友:
下来看看,正好有个不显示的机子!

网友:
真的要看看,正好有这个故障没搞定,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
这个是必须下载才能看全文吗?

网友:
A7脚是什么作用不懂

网友:
又是一个手机大师傅

网友:
vb 好家伙正在找呢

网友:
楼主要是把PCB 点位放出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这个可以帮助新手。给点赞

网友:
上次比我打断线了 就是上屏盖的那几个螺丝 还好补好了

网友:
狠,狠,太狠了……这个信号都被你找到了!有确认确实是电阻阻值变大了吗??

网友:
楼主威武,仔细清楚,一看就懂

网友(2018-04-09):
供电——时钟——复位。开启——设置——参数。根据工作时序来修,百分之九十九可以修好

网友:
这是个什么信号,楼主能不能说说

网友:
牛人,你是怎么想到测试电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