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0 用2代CPU 有显示。3代不显

楼主(2016-06-06):
联想Z480 ,开机电流跑到1.2A不动了。换过CPU供电 95831B,刷过BIOS ,EC 无果
换测试的CPU 奔腾2代上去居然可以开机显示。装上本机I5 3代就是不显示,换过3代CPU一样
装上2代CPU 集显供电0.5V,用 3 代CPU  集显供电是 0.9V ,其他电压一样
请问大家有遇到类是问题吗?

网友:
看看桥是什么型号

网友:
版主啊··· SLJ8E

网友A:
有没有换过三代的U试过 有的U不显示 但是放集显的主板可以 有些功能坏了而已 特别是联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过三代的U试过 有的U不显示 但是放集显的主板可以 有些功能坏了而已 特别是联想的

换到其他板有显示的

网友:
兼容性问题 不好修

网友:
我的E431之前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