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571暗屏

楼主(2016-06-06):
宏基V5-571暗屏有开机声音,,之前测的好好好的,,突然屏幕就不亮了。暗屏,无图像

网友A:
暗屏 ?是有图像 无背光  和无图像是两个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暗屏 ?是有图像 无背光  和无图像是两个概念

无图像,屏幕一闪一闪的,黑光,但是用手电桐照一下,无图像。。。背光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图像,屏幕一闪一闪的,黑光,但是用手电桐照一下,无图像。。。背光也没有。

换了一个屏还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图像,屏幕一闪一闪的,黑光,但是用手电桐照一下,无图像。。。背光也没有。

有开机声音重点查 显示相关 这个不属于暗屏 是屏幕显示

网友B:
暗屏无图像的问题,,已解决。发现是在BIOS里面设置了,传统模式,才会那样。。

但如果不设传统模式, BOOT MODE 选项,UEFI 和Legacy  BIOS 两种选项,选择,LEGACY BIOS这一选项,就会暗屏无图像,改回来不没事,,但也无法进PE,和硬盘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暗屏无图像的问题,,已解决。发现是在BIOS里面设置了,传统模式,才会那样。。

但如果不设传统模式, B ...

请问各位大神我们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如刷昌刷BIOS能解决的话,【迅维】里面论坛BIOS我都下了,都不管用。。宏基,V5-571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开机声音重点查 显示相关 这个不属于暗屏 是屏幕显示

结果发现,UEFI 和Legacy bios这一项,就会暗屏无图像。但如果不设传统模式, BOOT MODE 选项,UEFI 和Legacy  BIOS 两种选项,选择,LEGACY BIOS这一选项,就会暗屏无图像,改回来不没事,,但也无法进PE,和硬盘系统。。

网友:
求大神支招,,实在太奇怪了。。如果谁有改良的BIOS上传一份,我回去再试下,看下能改的了传统模式不暗屏无图像,,要不然无法进系统,和PE,论坛的BISO都下了,都不管用。

网友:
voltage problam..... motherboard can problam

网友:
这个奇怪的问题解决没有要看看最后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
BIOS项改回来还进不了系统吗

网友C:
原来什么问题 啊楼主

网友:
加焊pch看下,不行就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什么问题 啊楼主

原来就是进不系统,根本调不了U盘启动,,,而是像我们装WIN8系统一样改WIN,要改传统模式,只要改了传统模式,就会暗屏无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