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ql se主板,背面掉了2个贴片电阻

楼主(2016-06-06):
一块华硕p5ql se主板,背面北桥位置掉了2个贴片电阻,那位师兄看看,分别是多少,在此先谢过。

网友:
论坛应该有点位图 自己下载看看吧

网友:
先找个大小差不多的换上再说,看看有变化没

网友:
你测下两端的电压多少V?

网友:
一般是电容,有没有关系不大吧

网友A:
没有这个电容,影响不会太大,,,问题不会是这里的

网友A:
NC23  实际电压1.1V    电容参数10V,10UF
NC16  实际电压1.1V    电容参数10V,10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NC23  实际电压1.1V    电容参数10V,10UF
NC16  实际电压1.1V    电容参数10V,10UF

向你个敬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电容,影响不会太大,,,问题不会是这里的

我是先外观检查发现的,也会上电检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