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看,小小电容,伤害却大么大,宝宝求安慰!!

楼主(2016-06-06):
   机器型号:CQ45        主板型号:LA-4111
   故障描述:19v大短路
   维修过程:拿到机器,通电先测试一下,发现电流表红灯亮起,提示过流。此时的心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懂得! 三两下拆开。先打了一下公共点阻止为0欧,此时的心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直接上烧鸡大法,电流限定3A。接好线,电压先条1V,此时电流1.6a。忍不住一通乱摸,咦!竟然没发现有发热的原件。难道电流不够高?于是电压一点点调大,当电流达到3A,还是没发现有发热原件,此时的心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看来不是每次都按套路出牌,只能老老实实断开B+去往的各大供电,仁宝的做的很方便,隔离点都用锡直连的,烙铁一拖就完事儿。先断电流大的3,5V和CPU供电。

当断开PL202时,B+恢复正常。确定是CPU供电模块短路了,这下就好办了。心想也没几个零件,一个个拆呗!
先量了一下CPU上管都正常。管它三七二十一,先拿个头大的电容开刀,谁让他长得一身黄呢,看着就想干!说干就干,一个拆一个量,拆光了背面滤波电容,还是短路。继续干下钽电容,还是短路。再干下了CPU供电上管(尽管阻止是正常的),还是短路。不能淡定了!!在一阵猛干下CPU_B+相连的所有原件,结果。。。。。。还是短路。。。。。。。

咦!咦!该拆的都拆的差不不多了,咋还是短路呢!难道是板层短路?还是板层短路呢!现在满脑子都是板层短路了
依照个人一直秉行不要怂,就是干,的原则,就算板层短路也的找出到底是哪里短路!
正要拿刀片准备刮骨时,看到主板CPU供电背大个头电容下面还有2个很小的滤波电容,咦。。此时的心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直接一烙铁猛干下去!干的那叫一个爽啊!!

   维修结束,付亮机图!

   快来来围观一下这颗,烧鸡烧不出来,黄不拉几的耗子屎!长成这样!

               附言:求加分!!!求安慰!!你确定不加一点么!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332734463\QQ\WinTemp\RichOle\[TYUN]D2XX8T2TU{%FKA{0K.png

网友:
我以前也拆过这种短路的,拆了半天....想死的心都有

网友A:
这是进水机器~就是蛋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进水机器~就是蛋疼

那是那是

网友:
- - 维修思路还可以嘛

网友C:
那种小电容短路有时候烧机很难找出

还好没有误判断是版层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种小电容短路有时候烧机很难找出

还好没有误判断是版层短路……

恩啦,不然就得走一大圈了

网友D:
总算搞好了 准备收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算搞好了 准备收钱吧

也就不到1个钟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啦,不然就得走一大圈了

看着那一堆 误杀的小元件  ……

网友:
东西换了很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那一堆 误杀的小元件  ……

是啊,那颗电容很小,一开始就没放在心上,骚鸡也少不出来

网友E:
Lz。板层短路可否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板层短路可否有好的解决办法

板层短路一般能看出来的,用刀片挂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F:
大短路 一般烧鸡...在慢慢拆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短路 一般烧鸡...在慢慢拆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此机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拆了好多的原件

网友:
一颗老鼠屎,害死一锅粥。。。。。就得一个字烧。。。呵呵 已评分,楼主有空也去帮我评下分

网友:
有时看起来很高兴的故障,要花的时间更多。

网友:
烧鸡还少不出来  奇怪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那种小电容短路有时候烧机很难找出

还好没有误判断是版层短路……

版主解释下,为啥有的小电容烧鸡烧不出来!

网友H:
哈哈 ,有这么倒霉吗。拆到最后一个才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 ,有这么倒霉吗。拆到最后一个才是对的。

个头太小,开始都没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版主解释下,为啥有的小电容烧鸡烧不出来!

W=I2RT        R 为短路后电容的内阻 阻值很小 完全对地 所以自身发热很低 (个人理解)

具体还要看下这种小电容的设计

网友:
这个地方还真没遇到过电容短路的

网友:
用那种测温度的不知道能不能测出来

网友:
细心才能更好的.维修要座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2RT        R 为短路后电容的内阻 阻值很小 完全对地 所以自身发热很低 (个人理解)

具体还要看下 ...

嗯嗯,多谢版主解答!

网友I:
看完了,我的心情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有一把测温枪,这种情况可搜小范围.不是精确,大概几公分范围内.好处是温度高个两三度也能测出来,用手摸两三度是没多少感觉的.

网友:
这种小电容除非通病,一般很难查出来,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完了,我的心情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有一把测温枪,这种情况可搜小范围.不是精确,大概几公分范围 ...

高科技晒晒

网友I:
就一把90块钱的便宜货,不过也能用,总比没有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就一把90块钱的便宜货,不过也能用,总比没有好.

还是用嘴吧感受来的实在你觉得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嘴吧感受来的实在你觉得呢

这个对温度差个两三度能看出来,比如板子其他地方30度,有个地方33度,用嘴可不一定就能感觉出来,关键是有烧冒泡的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对温度差个两三度能看出来,比如板子其他地方30度,有个地方33度,用嘴可不一定就能感觉出来,关键是有烧 ...

冒泡也不怕

网友: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I:
好吧,我精神上严重支持你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吧,我精神上严重支持你这么干

那我就放心干了

网友:
加油,我很看好你

网友J:
其实可以刷洗板水看看有没有嗤嗤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可以刷洗板水看看有没有嗤嗤的声音...

下次遇到试一下

网友:
虽然短路的多但是技术难度并不大

网友:
还好,没多大的问题!

网友:
写的很幽默,我会心的笑了

网友:
一个字,拆拆拆

网友K:
烧了这么多  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K:
烧了这么多  稳定不

就烧了一个呢

网友L:
我确定不加。因为我也是穷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确定不加。因为我也是穷人啊

加分不扣你的分哟

网友:
恩,走了弯路

网友:
一个一个拆下来,在装回去

网友M:
坏了这么多啊,楼主始终在牛A和牛C之间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坏了这么多啊,楼主始终在牛A和牛C之间

没有啦,就一颗小小的。。。。

网友N:
楼主有赖心啊!前天碰到一个V460,板子51123那烧胡了,我用刀刮了两个小时,不短路了,结果客户搞一个不修!我当时想死的心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有赖心啊!前天碰到一个V460,板子51123那烧胡了,我用刀刮了两个小时,不短路了,结果客户搞一个不修 ...

这。。。。就就是那家伙的不对了

网友:
拆掉的太多了   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仔细摸应该能摸出来吧

网友:
小电容坏的不多呢
这贴含量高
彭氏驾驶
呵呵,坏的很少呢
详情

网友:
修起来不容易啊/.......
彭氏驾驶
确实花了点时间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那是
事实上当楼主明白烧鸡烧不来的原因在哪里

网友:
这个烧也应该烧的出来
彭氏驾驶
嗯嗯,可能吧
详情

网友:
误杀一批啊。。。这个东西应该单独烧,估计就烧出来了
彭氏驾驶
呵呵,可能吧
详情

网友:
角落里楼主没摸到,最后大刀阔斧的干了
彭氏驾驶
呵呵,就是呢
详情

网友:
基本被你拆得差不多 了 哈哈哈
彭氏驾驶
呵呵,确实是。。。
详情

网友:
板层没事就是好事
彭氏驾驶
是的,半层出问题就麻烦了
详情

网友:
在论坛经常看到一有大短就上烧鸡还有那个大法的,只搞的有那种不要不要的感觉。大短嘛,一测二拆的大部分都能搞定,搞个烧鸡 悬哪,运气好就不说了
彭氏驾驶
呵呵,也是哈。。。
详情

网友:
完全可以感觉到,楼主修的很蛋疼
彭氏驾驶
呵呵,肯=可能吧。。。
详情

网友:
那种小电容短路有时候烧机很难找出
彭氏驾驶
确实,一开始就忽略了
详情

网友:
自己没摸出来吧
彭氏驾驶
可能吧。。。。
详情

网友O:
锁定这cpu故障小范围短路时候,用松香熏后再烧鸡估计可以看出来。加分
彭氏驾驶
可以的。。。。。
详情
沈元
松香也行啊
详情

网友:
很少看到高发贴了
彭氏驾驶
呵呵。。。。。。。。。
详情

网友:
还好发现元凶了,
彭氏驾驶
是的,不容易呀
详情

网友:
维修就像谈恋爱一样,楼主牛逼
彭氏驾驶
呵呵,一般般啦。。。
详情

网友:
我都是直接烧 有时候手都烫坏了
彭氏驾驶
呵呵,注意点呢。。。
详情

网友:
小电容夹在零件中间 手估计当时摸不到 哈哈
彭氏驾驶
是的,所以就忽略了
详情

网友:
搞定就好像这种情况确实囊高。。
彭氏驾驶
呵呵。也是一般吧。。。
详情

网友:
高科技就是好用啊

网友:
大神啊

这个本是不是不 在别人那里不维修 被通高压了

哈哈

网友:
  楼主勇气可嘉 胆大心细

网友:
当然了  短路吗  说不定就烧坏哪个部分

网友:
小的电容就要细心了

网友:
拆了好多的零件,还是搞好了,赞

网友:
这么点大的电容 。。

网友:
这个真是烧不出来?烧不出来的很少吧?

网友:
直接19v烧冒烟它

网友:
电容不是大短,不好排除的

网友:
板烧穿了的都有

网友:
修好了就爽歪歪

网友:
辛苦了    不得不说  运气可以

网友:
最麻烦的就是种故障,搞死人

网友:
19v烧了好多

网友:
这种短路的情况我遇到过多次,很多时候电容短路是烧不出来的,需要细心的挨个查找...这种就是直接0欧短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I:
就一把90块钱的便宜货,不过也能用,总比没有好.

用红外测温枪很容易找到发热元件的,哪怕只比室温高几度的发热元件。

网友Q:
给分是看着你修的有点累,拆了这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Q:
给分是看着你修的有点累,拆了这么东西

谢谢老板。。。

网友R:
这种坏的很少 我也遇到过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用红外测温枪很容易找到发热元件的,哪怕只比室温高几度的发热元件。

高科技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种坏的很少 我也遇到过几次

恩恩,确实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用红外测温枪很容易找到发热元件的,哪怕只比室温高几度的发热元件。

六十多块钱的测温枪就够用了,谈不上什么高科技。

网友:
这种以前完全短死了,确实比较麻烦,还好有节点

网友:
兄弟恭喜!!!
但是烧鸡有风险,看你误杀了多少原件,不要急于求成。仁宝有隔离点不用真实浪费了。。。

网友:
收钱 收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一把90块钱的便宜货,不过也能用,总比没有好.

晕个科技含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一把90块钱的便宜货,不过也能用,总比没有好.

这叫什么枪呀

网友:
修起来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一把90块钱的便宜货,不过也能用,总比没有好.

是测点的 不能测面的吗 测面的话 价格会很高吧

网友S:
摸的不够仔细因为元件挡了,你要像摸奶子一样就能摸出来

网友:
我为东哥加分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O:
锁定这cpu故障小范围短路时候,用松香熏后再烧鸡估计可以看出来。加分

松香也行啊

网友:
坏电容超级难找!

网友:
我用的热成像,修这问题,真的是秒杀,根本不可能误伤。

网友:
可以烧出来,你是不是没摸到这个电容啊

网友:
这种小电容 其实烧鸡还是烧的出来 只是那个位置平时手指摸不到。。。在角落里藏起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S:
摸的不够仔细因为元件挡了,你要像摸奶子一样就能摸出来

老板,简直了。。。。。

网友:
还是用嘴唇找的快,很灵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