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21r艰难维修

楼主(2016-06-06):
       故障机   戴尔m421r
  故障   不开机
  这机器修的差点就放弃了,修了半天才修好,而且问题也来的古怪,   (    要不是无意间发先有个地方断线还真修不好了)话不多说直入主题吧。
  机器开始是同事在修,修了几个小时没有修好,  ec换了   待机芯片换了,问题就是待机有3v   没5v,打开图纸,找到待机   供电有    线性有 开启pwm3v六脚有    1脚没有,就一路跑到了这里 要想5v-en有pq24b  2脚有个3,3v来导通拉低+3.3V_RTC_LDO,就又往下查,来到ec   ec要满足供电  时钟  复位BIOS 等等,,,才1会发出这个   这样  待机5v 就有了,现在  就查为啥ec没发这个信号了, ec 供电  正常    复位   这里只有2.5v ( 想想应该是不正常的,也没接个查这个复位  )  休眠    1,1v   一看怎么只有1,1v   看到这样的相信大家也会跟这个这个信号查下去,我也是,一路来到了这里一个电阻   阻值正常,一半头有3,3v 一半头只有1,1v  看样子像是被拉低了,ec同事也换过一次了,电阻也换了,这是为什么了,当时想的是ec会不会是坏的,就又换了一个    换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此时维修就僵起来了,怎么会这样啊,抽支烟的时间,洗洗ec上的焊油,在洗焊油的时候维修再次开始了,一眼看见ec边上有点黑黑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上面,我就洗洗怎么洗都在,拿起刀片刮开发现 两根线断开了,这时候高兴,说的就是这两根线的问题,接上后5v待机完美的出来,也可以正常上电了,我去。。。。接屏也完美亮机     看看吧。。。   后来我去查这个两根线一个是s5    一根是s3     问题就出在这跟线上,  这根线断了待机5v 也没有 了   而且    复位 也只有2,5v   休眠只有 1,1v  我实验过了 , 接上就好了。。问大家一下  这是为什么了  这个s5 不是开机后才来的吗 而且这个s5就去内存供电 和ec  怎么会影响待机了?  s3断了也不会这样啊而且s3断了按开关也有反应啊,,怎么s5 断了就直接影响了待机了?这点是想不通  。。大家多说说自己的意见吧  也希望加点分   写的辛苦啊修的也累人啊。。。。

网友:
楼主技术简直就是牛B   运气也好! 哈哈

网友:
这个眼神,可以的,

网友A:
楼主技术简直就是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简直就是牛B

那你不加点分啊   牛毛

网友B:
修机子还是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电子技术,深不可测

网友:
还是细心好

网友:
不洗白不洗,洗 洗 刷刷有收获。

网友:
有些问题就是在你洗干净才发现

网友:
心还是要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机子还是细心很重要啊

呵呵  关键是这机器的问题来的奇怪啊

网友C:
楼主你好,pwm+5V_ALW  是触发之后才有的  ,待机是先有5V线性,   5V线性先开起PWM+3.3V_ALW给EC供电,同时上拉复位信号。触发之后,ec必须先收到,s5    S3   这两个信号断线, 所以不能正常触发。你说的复位  休眠开关电压过低,上家换过EC就当EC是好的    只能先试着找一下,和EC相连脚位吧      这个真不好找

网友:
应该是35v瞬间出来了,ec检测不到slp信号马上拉低

网友:
不要死修!要观察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pwm+5V_ALW  是触发之后才有的  ,待机是先有5V线性,   5V线性先开起PWM+3.3V_ALW给EC供电,同 ...

什么5v是出发后有的   这机器是没按开关之前待机3   5 v  就是有的    而且  我说过啊  s3断开还可以出发    s5 断开就没有5v

网友(2019-05-30):
最后是靠眼神取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