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4 (M960_MP_MB)无待机

楼主(2016-06-06):
SONY MBX-224 (M960_MP_MB)无待机
板号:SONY MBX-224 (M960_MP_MB)
故障:进水无待机
处理完后,该补的件已经补齐,可是却没有3V5V,一路追查3、5V待机芯片SN0608098,EN1和EN2受控ALW_ON,0V,此信号由EC发出,再查EC条件如下

在网上找了一下SONY的待机时序,不太好找,貌似为,3、5V芯片发出的线性,通过控制一个芯片产生ECVCC

EC得到供电后会给晶振供电,晶振起振后,EC复位产生,EC复位产生后会发出ALW_ON给3、5V待机芯片产生待机3V5V。现在EC条件都是OK,晶振没有打波,有压差,可是EC就是不发ALW_ON,求各路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16-6-16 23:06):
版主关帖吧,都没人帮忙,此机我已经放弃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alw_on被保护电路拉低了,索尼的保护电路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alw_on被保护电路拉低了,索尼的保护电路比较多。。。

EC15脚的电阻撬了,也没有电压,EC就没有发出来。阻值量了也是正常的。

网友B:
通电瞬间  待机会出来下  会有待机3 5V几秒后  3 5V会消失.这主板特色.

网友C:
EC下面最容易出现短线,请仔细查看,最好放大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下面最容易出现短线,请仔细查看,最好放大看

拆下来,洗干净的时候,已经看过了,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瞬间  待机会出来下  会有待机3 5V几秒后  3 5V会消失.这主板特色.

没有啊,3V5V受控的信号ALW_ON开机瞬间都不有,3V5V肯定也是没有的,而且那个H_RCIN#_D,H_A20GATE_D这两个信号开,插入适配器应该是没有电的。我用同事的好板量了的。我修的这块,就有电,3V5V电感的对地阻值,好板的要低一些,100多欧的样子,我这块板有400多欧。

网友:
我去,没版主进来看看,指点下啊。

网友D:
芯片换过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换过没有啊!

EC都换过几个了,按照时序,此信号也该出来了,可这个信号死活不出。

网友:
没人指点下啊,我去,等了几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

网友E:
打下阻止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下阻止看看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下阻止看看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

补充内容 (2016-6-16 16:16):
EC供电是5V线性通过一个小芯片转换得来,你查下那个小芯片,我的是EC条件全正常不出ALW_ON

网友F:
手上一块 索尼  ALW_ON  打死不出。。EC 供电也木有。。。待机芯片已换 无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上一块 索尼  ALW_ON  打死不出。。EC 供电也木有。。。待机芯片已换 无思路。。

已经放弃了,客人天天催,我也是尽力了,技术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上一块 索尼  ALW_ON  打死不出。。EC 供电也木有。。。待机芯片已换 无思路。。

EC供电是5V线性通过一个小芯片转换得来,你查下那个小芯片,我的是EC条件全正常不出ALW_ON

网友G: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查,比如EC的44脚 VCORF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查,比如EC的44脚 VCORF ,

有电,好像是3V多,这个正常。除了文中提到不正常外,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2017-10-05):
我也有块这个板,ALW_ON死活不出,IO供电条件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