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机, 富士康M61PMV Series 主板跑码1e维修

楼主(2016-06-06):
dell品牌机dimension 2010,用的 富士康M61PMV Series 主板,开机跑码到最后1e,不显示。

放电不行,拆主板,发现板后面进水,些许腐蚀,洗板水清理假焊之后,以为问题解决,加电问题依旧。

准备刷bios,忽然想起先测下 电池电压吧,  测得 0.09v  ,换电池先试试, 结果ok。

偶滴神那, 还有这样搞的主板。 省事儿

网友:
AMD的CMOS电池没电是会造成挡代码的

网友:
品牌机有这样的问题的,电池无电压不开机

网友:
电池无电压不开机

网友:
有高过换电池的,忘记型号了

网友:
AMD的吧?一般只是AMD

网友:
很多板都电池电压不够不亮的楼主你这个第一条件没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