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40 难修

楼主(2016-06-06):
原来是开机,有TV ,键盘灯不亮,刷完bios 后外接键盘灯亮了,屏不显示,加汗显卡一样,刷TV板BIOS也一样,整了一天了,求救?
显卡

网友:
什么是TV ? 笔记本?????????

网友:
再问一下,你现在用TV功能开机能显示雪花屏么,如果显示,你再按电脑开机按键,打开tv功能的 小画面功能测试,

网友:
是tv板上的信号不能转换吧,你看tv板上是不是少电压

网友:
这样的帖子发的实在是不明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