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6-06-06):
华硕 A43S  版号K43SD MAIN BOARD REV4.1        这机子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不触发     不触发的时候  没有5V 3.3只有0.24,待机电流0.02。   换过IO,3/5V芯片还是一样求救~~~~

网友:
刷BIOS会有意外收货

网友A:
查排阻,103 822 472

网友:
那就从待机电路开始修嘛

网友B:
查排阻,103 822 472 感谢我就这样搞定的

网友:
注意电源头中间针有无问题,不出3/5时查芯片供电、开启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排阻,103 822 472

这些排阻 都是有3/5V 但不触发 才查吗    我这机子有时能亮 有时不触发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才修过。。VSUS_ON问题   这个机器待机有3 5V的。有时候触发 有时候不触发 查28脚PG

网友:
搞不定 换板了

网友:
下的分一样

网友:
这个机是通病来的!

网友(2016-07-09):
引用 网友B:
查排阻,103 822 472 感谢我就这样搞定的

请问是查哪个位置的排阻呢  这个板子没有图纸 师兄详细指教下呢  因为这个机子也是有时触发 放一晚上 第二天又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