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C,板号AIVE1 NM-A211 REV 1.0不通电

楼主(2016-06-06):
联想E450C,板号AIVE1 NM-A211 REV 1.0不通电
笔记本同时给2部手机充电,然后又插了个U盘就关机了
再也开不开机了
插上适配器以后PQ20、PQ21烫手,怎么解决?求助高手
本人小白!

网友:
补充一下:插上适配器以后,量适配器的电压只有1V左右,哪里短路了?

网友:
你这没图纸看啊  你觉得那两个管子不行就换了在说  那个适配器只有1V就简单了 换一个试试

网友A:
没图纸,看看宝宝有无图纸,查这两个管是供哪里的。插上适配器后在哪里能量到适配器的电压1V?
是公共点1V吧?U口引起的不触发,主查5V转换电路。

网友:
看看    骗骗经验

网友:
19V 公共点短路了

网友:
拿到专业的地方去维修把

网友:
自己弄只会扩大故障点

网友:
按照时序检查!首先公共点打值,看看有无短路现象!

网友:
维修无处不在

网友:
适配器电压一伏?大短

网友:
我也是在寻找顺便刷下积分谢谢谢我也是在寻找顺便刷下积分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看看宝宝有无图纸,查这两个管是供哪里的。插上适配器后在哪里能量到适配器的电压1V?
是公共点1V ...

老手

网友:
适配器1V,那是大短路呀!应该不难查的!

网友:
还是送修吧,你这样会把故障扩大化的

网友:
后级短路呀

网友:
没图纸,看看宝宝有无图纸

网友:
短路了。慢慢修吧

网友(2016-07-11):
悲催了哦。

网友:
打压1v换个适配器试试了

网友:
短路了吧,查一下5V

网友:
谁有图纸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