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1

楼主(2016-06-06):
入手一台联想Z501,机器进水,EC旁边,其他地方正常,,简单测量了各供电,对地阻值正常,拆下EC,观察了下焊脚,发现9PIN,124PIN断线,补上,然后清洗了EC装上去(EC有程序),通电,测量了35V正常,按开机键,触发0.2左右立马掉电,以为缺电压,掉电瞬间测量了下,CPU显卡电压没有出来,又仔细观察了主板,确实没有再发现断线的地方,后来测量中发现断电的时候,35V瞬间下落,然后恢复正常,追查开启EN,发现,EC-ON(转化为3v5v-EN)也掉,开来是EC这块的问题,EC供电复位等都测量了,没有发现问题,ACIN,LID也正常,断开EC-ON,强行开启35V-EN,发现EC-ON依然掉,求助,EC-ON还有在什么情况下会引起不正常?后来又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当用电池开机的时候,机器基本上每次都能点亮,只要接上电源开机,就会掉电,求助各位帮忙分析下,谢谢了,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