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电源口插到USB口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6-06):
客户拿来本子说是插错口了。冒烟了,一问才知道客户的USB口坏了,客户插电源的时候没注意插到USB口上了,我也纳闷,一看USB口里边黑色的舌头没了。才明白。
不说了拆机。拆机以后看到PU502已经烧毁了,测量了一下就5V电感阻值不正常,别的还行,PU502先换了再说吧 还完了在测还不对,嗯 还有U29没换呢。 。拆了U29.量测阻值不低了,加电电流才0.2A,CPU电压没出,量CPU芯片发现5V供电+5VS只有1.5V,开始怀疑芯片烧了拉低。断开还是1.5V。+5VS有 U38转换所得,U38四脚电压有VSB提供,R646VSB没有电压,VSB电压有B+通过PQ202二脚拉低转换所得, 现在二脚电压为高,要想二脚拉低PQ203导通才行,PQ203一脚电压19V,二脚0V,二脚电压有VL提供上拉,SPOK 为PU401 23脚PGOOD 信号 0V肯定不对,图纸是8205.板子是51125,找个51125换上 ,在测+5VS正常,电流妈的还是0.2A。。。。。。。。。。一测PL601没电压。有PU601控制 PU601供电正常。1脚EN3.3V正常。换芯片吧 还完芯片,加电电流一路小跑。装机。。刚装完,我KAO,U29没装。。。。。。。。。
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以前一个进水的G470板子在这个板子的参考下,也成功修复。

网友:
这一下子通了就快了

网友:
USB这个老问题了

网友:
一步步追查,修笔记本要的就是耐心呀!

网友:
修笔记本要的就是耐心

网友:
19v通进去,一定有烧的,没烧南桥不错啦

网友:
电源能插到USB真是要才

网友:
G470坏的挺多的

网友:
确实要耐心啊这修的

网友:
不是只有一个人将方口电源插到usb接口的  遇到过一次

网友:
南桥没坏算好了